电路提取终极版

楼主(2009-07-11):
这是小弟提取的基准电流源的电路图,我想应该没有错误了。

电阻可能是连接一个电容再接向电源,不过只有这点不确定。

帮忙分析一下哈,特别是该电路怎么启动的?

网友:
这个电路启动过程如下:PMOS管栅极接的电阻一端,电压随着电源电压的上升而上升,开始电压很小,PMOS管开启导通,而顺着该管子下来的管子因接在自偏置管子上,所以也是导通的,从而在中间放大器上形成一个通路,使得放大器慢慢开始工作。当电源电压上升到一定值得时候,PMOS管截止,不再影响电路工作。
由于你无法确定电阻另一端是否接在电源上,所以只能算作猜测。
不过电路没有别的启动通路存在,这个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
个人感觉电路图提的有点问题
明显感觉像PTAT,偏偏通路连线不大对劲
建议再仔细提一遍
一般来说是不会有很新颖的结构出现的,除非你能把大公司刚出的片子给盗版了
嘿嘿

网友:
假设两个二极管是稳压管,稳压值是多少,MOS电路要工作在多高的电源电压下?
电路应该是实现PTAT,但输出在哪里呢?用来作什么呢?电阻是不是直接接电源上呢?

以上是我的疑问

网友(2014-04-23):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你的提取电路的经验  小弟急求哈! QQ 308310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