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起振问题

楼主(2009-07-12):
带我的一个工程师说有个公式,在RC-晶振电路中,只要某个值达到晶振谐振的某个参数5倍以上就可以起振。
这个理论,请教高手可以详细地说一下么?

网友:
这个说法有些似是而非,在晶体振荡器分析里,由于晶体的Q值很高,可以直接使用线性方法分析起振条件。利用Bode图直接分析就可以得到起振条件。

网友:
这个5倍表示是考虑到偏差后的可靠的起振,并不是只有达到这个条件后才能起振。芯片的起振电路受到工艺、温度、环境、晶振本身参数变化的影响,max test resistant 和max load resonace resistant 之比称为safe factor, 一般safe factor 为5时安全系数比较可靠。但是 max test resistance 和 max load resonace resistant 的定义许多资料都不太一样。

楼主:
之前我看模拟电路中有说是因为晶振两边的那两个电容,满足晶振的负载电容参数时就可以起振。
不过很迷糊。
很多朋友也只能给予经验性的解释。是不是和正反馈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