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串联电容电路充电问题

楼主(2009-07-12):
在教材上看到这么一句话:

一个串联电路,包括n个串联电容,一个电源,一个开关。开关闭合时对电容进行充电。由于是串联电容,所以电流处处相等。因为电流表示电荷流动的速度,每个电容所储存的电量等于总电荷数。
表达为:Qtotal=Q1=Q2=Q3=...=Qn

请问标蓝色字体的部分要怎么解释?

网友:
电流的大小定义为单位时间通过截面的电荷量,电容在充电过程中存储的电荷量为单位时间流入电容的电荷量与时间的乘积,所以n个电容串联后个电容上存储的电荷量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