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dc 2008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2):
design compiler是在论坛上下的2008.09的版本,包含有common和linux 2个文件夹,解压后看到,2个文件夹内均有syn.taz,
那么当使用installer安装向导的时候,应该指向哪个文件啊?
我安装时,指向了common目录的syn.taz,安装完成后,运行dc_shell,提示command not found

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请教

网友:
雖然二個都有syn.taz,但是解出來是在不同目錄,互不影響的
installer要指向的目錄是你要解之前建的那個目錄
假設你建了一個synopsys的目錄,然後將2個tar 搬到synopsys目錄下去解壓縮的話
installer指的就是 synopsys這個目錄

网友:
引用 楼主:
design compiler是在论坛上下的2008.09的版本,包含有common和linux 2个文件夹,解压后看到,2个文件夹内均有syn.taz,
那么当使用installer安装向导的时候,应该指向哪个文件啊?
我安装时,指向了common目录的sy ...

是不是csh文件没有指对啊?

楼主:
谢谢2位,我再试一下 ,再问下,一定要用csh么?

网友:
不用啊,用bsh也是用得很好

看了上面的回覆有點了解你的問題了
command not found 代表找不到dc_shell這個執行檔
應該是你的路徑沒有設好(如果你確定你的安裝是ok的,通常installer安裝完都會寫有沒有成功)
如果bsh 請用export PATH=XXXXXXXXXXXXXX
csh有點忘了是用setenv 還是 set PATH=xxxxxxxxxxxxxx

楼主:
我这边试了一下直接进入安装dc的目录/home/eda/synopsys/bin,在bin目录下直接运行dc_shell,这样直接运行还是提示command not found,这个与路径设置有关系么?还是dc没有安装好呢?安装的时候没有报错。

网友(2009-09-07):
运行./dc_shell 试试看,这是你没有指定路径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有意思。

网友(2012-08-31):
回复 楼主:

Ubuntu系统下Synopsys VCS DC PT安装文件下载及安装破解方法(支持2008,2009,2010,2011版)
http://bbs.eetop.cn/thread-347196-1-1.html

网友(2013-05-19):
同求 我也这个情况

网友(2014-03-05):
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