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gma delta ADC中比较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9-07-12):
sigma delta AD中动态锁存比较器的疑惑:
1,关于仿真train时,输入vi-为一DC电压,vi+为一sin信号,这个sin信号的频率该怎么设置?是否为过采样频率?
2,如果输入一个为DC电压,一个为sin信号,传输延时和磁滞如何得出?
3,任何降低传输延时呢?
小弟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但是自己出来东西不知道结果对不对,看了很多资料也摸不出个所以然,只好来论坛请教大家了,上面的几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很久,盼望大家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2009-10-15):
同问啊
等待牛人

网友:
RS LATCH 比较器一般有个CKCMP信号,比较器只在CKCMP信号来时输出,其他时间都锁存,
传输延时因该就是书上说的RESOLUTION TIME 吧,就是比较器输出跳变时间与理想时间的差值,这个值我一般取5-10ns, 你把所有管子W/L值取大一点,延时自然就小了
磁滞应该是那个比较器跳变时,两个输入电压之间的差值,比较器的开环增益都很大,所以磁滞这个不怎么影响ADC,你可以先不管
采样率是1M,你就设SINE波频率1.3M, 1.7M都可以,频率不取整数主要是看起来方便点

网友(2017-12-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