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角仿真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9-07-1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在FF和SS工艺角仿真中发现管子处于线性区,怎么样确保管子处于饱和区了?是不是在TT工艺角下,取Vds>Vdsat+100mv就可以了?还是Vds比Vdsat大其他的数值的情况下,只要TT工艺角下管子处于饱和区,FF和SS工艺角下管子就处于饱和区啊?有经验数值吗?万分感谢!

网友(2009-11-20):
顶一下,我也正在被工艺角仿真折磨

网友:
稳健的设计各个corner都应该在饱和区,tt时就需要更大的margin

网友:
我们正做的设计对功耗要求很严,工作电压很低,很难留足够大的margin啊。。

网友:
什么是工艺角仿真  怎么仿?

网友:
Vds>Vgs-Vth 余量要留大点.

网友:
如果裕度只能那么高的话,那就只能换更好的工艺来满足了。
不同工艺之间的corner偏差是不一样的,跟流片厂工艺有关,同时如果要求低电压的话,那就最好用低压工艺。

网友:
Margin大小跟电路结构有关吧

网友:
电路结构有关吧...

网友:
最好各个corner都满足要求,实在没办法也可不要求。关系到良率和成本的折中。

网友(2010-12-29):
能不能介绍下 工艺角怎么仿真~ 不胜感激~~

网友(2013-07-30):
我电路里面的电流镜ss角和TT角差很多,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