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求救!!

楼主(2009-07-13):
那位仁兄知道怎么用SPICE仿出HBM,MM和CDM这几种ESD测试模型曲线啊?电路图和激励该怎么写啊,谢谢了!

网友:
对ESD,仿真的意义不大

网友:
应该是可以仿真的,具体电路激励可以参考JETEC关于ESD的标准

网友:
esd可以仿真吗?没听说过

网友:
ESD仿真意义似乎不大,因为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反向公司都是采用版图画实验结构,然后直接去实际测试,再应用的。如果仿真真能提供实际意义,我想大家也不会去花这钱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根据标准,把所需要的模型添加进仿真电路,就可以实现测试曲线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几种模式的电路都很好找,也可以用spice仿真,虽然和实际的有一定差别,但是还是可以起相当的指导作用!

网友:
好像是不能测试的

网友:
主要是根据防护电路的形式来判断是否需要仿真,如果是导通结构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网友:
ESD 是属于器件级的东西 没见过有代工厂还提供ESD 的电路级模型

要仿真的话 建议你用器件仿真软件去验证。

网友(2010-06-10):
仿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