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太迷信仿真

楼主(2009-07-13):
有感于大家热衷的电源仿真,发出如下“谬论”:
1。仿真是用来验正设计的手段,仿真不是设计,仿真更不能代替思考。

2。spice仿真器就是一个解线性微分方程的计算器,你给它什么input,他就给你什么output。
如果你输入错误的信息,仿真器就给出错误的结果。虽然哪些输出曲线看起来很美,但没有意义。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模型的正确性和精确性。

:victory:

网友:
说的真好。

记得版上还有一位说过,模拟电路仿真不会和实验一模一样,也用不着一模一样。个人觉得如果"一模一样"可能做到的话,还是很好的事情。不过这个困难之大,有点不可逾越的意思。好比,在电脑上设计好的招贴画,打印出来的效果,是不能在屏幕上模仿出来的。但问屏幕上显示一下有没有用处/好处,那当然有,而且不可或缺。

至今,模电仿真,只是一个帮助查错的大计算器,而已。

说到技术发展的方向,现在有人做maskless的fab,可以做到1um线宽。那样流一次片可能像打印一页纸一般,人民币1000元以内都有可能。如果此技术可以成熟,小规模的模电设计流程可能有大的变化。就像数码相机改变了人们的摄影习惯一样。

网友:
仿真电路感觉不是那么准确的,很多时候还是要去做出来一个芯片去测量的,尤其是在做逆向电路设计过程中。

网友:
是的,就是不能迷信

网友:
仿真是不能代替思考和计算!!

网友:
仿真不可能和实物一模一样,说到底就是快速代替人工海量计算,验证数学模型和算法。所以在实践中留意仿真的局限性,及仿真和实物的区别,也就不会迷失方向,善用仿真了。

网友:
赞同,有很多因素是软件无法完全模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于大家热衷的电源仿真,发出如下“谬论”:
1。仿真是用来验正设计的手段,仿真不是设计,仿真更不能代替思考。

2。spice仿真器就是一个解线性微分方程的计算器,你给它什么input,他就给你什么output。
如果 ...

我对仿真的理解:
1,刚开始时帮助你分析。
2,然后开始验证你的设计
3,仿真是为了故意找问题。

网友:
我BOSS 都係這樣說

网友:
说的好,实际也是如此。

网友:
对啊,仿真都是一些算法,但难以对不同的东西做到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但不能有了仿真就节省了动手!!

网友:
电路模拟提供一种方法上的验证,而实体的测试才是产品最终的验证

网友(2009-08-12):
在实际测试数据的基础上方针还是可以借鉴的,只要有响应工艺的models。

网友:
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现实中是否能够真地做到这样,而且如何把握这个尺度。

网友:
我的看法

1 仿真永远只能接近真实
2 仿真可以提升效率,
3 仿真可以减少人为错误.
工程人员比较容易患非此即彼的错误,要客观的看待仿真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仿真不能替代真实就认为仿真没有用处.

网友:
又不能没仿真啊,否则学习起来,感觉没方向

网友:
不知道啊。没有用过仿真器。都是直接上电的。

网友:
是的,不能太迷信仿真,
就好比电脑不能代替人思考一样!

网友:
个人觉得有能力把仿真的一套东西搞懂搞透的话,仿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近在研究开关电源的平均状态分析法。头大中。。。

网友:
这是当然。可以给出指导意见

网友:
仿真---仿佛是真的,哈哈

网友:
仿真很多参数,尤其是分布参数的影响都无法预料,与实际不符很正常,但是主要是对设计的验证。
不要过度依赖仿真,设计电路主要还是靠扎实的理论基础,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09-12-18):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啊,我有两个同学在两台机器上通过虚拟机用相同的工艺仿两个参数完全相同的放大器,出来的结果竟然不同,整的我们都无语了。。。

网友:
想想想想

网友:
YES...言之有理~

网友:
正确性和精确性

网友:
仿真不能全部代替这个是没有错误,很多时候做定性的分析还是足够的。

网友:
仿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理解电路,小信号仿真可以和实际接近,电力电子的就和实际有较大距离

网友(2010-01-19):
软件是不会出错的,如果结果不对,只能说你的input不对,或者你的design出了问题。

网友:
仿真模型都是元器件在一定条件下的近似,我们在感兴趣的条件下可以对仿真结果进行一下分析,在设计方面,还是一个对原理的再理解的过程

网友:
仿真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它就是依照克西荷夫定律来算电流与电压,只有在数值积分上会有特别的误差.但是只要你经验够,仿真时若有误差你会看得出来,改一下积分方式重算一遍就避开了.
但模型的问题就大了,电源电路,尤其是switching power supply,讯号位准很高,小讯号仿真常常不够近似,且厂商的模型也不够精确,用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2010-04-08):
1.仿真永远只能接近真实
2 仿真可以提升效率,
3 仿真可以减少人为错误.
工程人员比较容易患非此即彼的错误,要客观的看待仿真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仿真不能替代真实就认为仿真没有用处.

网友(2010-06-10):
沒錯!!
仿真只是用來驗證理論推導~~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fab给的model是否准确的,国外很多工艺的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结果相差不是很大的。基本上是仿得出来就做得到!现如今国内的fab给设计师带来很多困惑,很多参数不提供,很多模型不建立,最后来强调工程师的经验,请问:和fab脱节的设计,你哪来什么经验可言?

网友:
验证你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