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频率,磁芯

楼主(2009-07-13):
在变压器设计好了要告诉加工厂,具体的参数:磁芯,匝数,线径,磁心形状。
参考书上讲了一个AP方程,AP=Kt*P*10^6/(K*B*f*J*h)CM^4
KT :为与拓扑相关的系数,可称为拓扑系数;
P :为变换器的最大输出功率(W);
B:为变压器允许的磁密幅度(Gass);
J :为变压器原副边导线的电流密度( A/mm^2);
f:为变换器的开关频率;
K :为变压器的窗口系数;
h :为变换器的满载效率
J电流密度根据冷却条件,一般取5A/mm^2,
KT与拓扑结构有关,以推挽型为例,Kt=0.67.
K 为窗口系数,=原边面积系数*绕组填充系数=0.25*0.4=0.1
h效率取70%
输入功率1500W,输入24VDC,输出380VAC
其中频率不知道怎么确定,磁芯也没有确定
他们两个的与磁损耗和铜损耗有关,最优情况选择磁损耗和铜损耗相等的情况,
每单位体积的磁损耗=K*f^a*B^b
频率和磁通密度B怎么折中啊?谢谢

网友:
not easy to decide

楼主:
能够具体说说吗?

介绍基本书也成

网友:
你有多少种铁芯可以选择?只在乎效率,还是也要兼顾材料成本和体积(重量)?窗口面积如何确定的?对励磁电感的精度要求多高?

我一般会让铁芯80%饱和,然后计算所需的最低频率。(有时侯反过来,根据所需频率确定变压器的大小。)

integrate(V*dt) < N*Bsat*Ac

我见过的大多数情况,在输出纹波和变压器体积允许的时候,频率低些效率比较好。当然要注意EMI,还有,低于25kHz的时候,还可能有声音。

可以参考这个课堂讲义。第8页前后。

http://ocw.mit.edu/NR/rdonlyr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334Spring-2007/LectureNotes/ch6.pdf

还有更多细节,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
我们也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DELTA B和频率,决定磁芯的损耗。

网友:
我也关注,感觉磁芯和频率的选取是由电源的功率、效率、拓扑结构和成本共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