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下射频元件模型的调用 附仿真图 0.18umm

楼主(2009-07-13):
cadence 下射频元件模型的调用
附仿真图

请教一下,018微米射频工艺库,在原理图在调入电感后,在ADE 模拟环境中加入模型和它的工艺角tt_rfind,    spetreRF仿真总是提示未知模型参数cox_1,cox_2,csub_1,csub_2,rsub_1,rsub_2而查看model文件却有这些参数啊。file:///C:/DOCUME%7E1/hp/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怎么处理?哪个地方有误呢?
后来仿真MIM电容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仿真VAR可变电容和射频MOS管没有这些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们指点一二

楼主:
尝试了很久 还是没有解决,盼望高手提示一二

网友A:
从参数来看,如果model file 没有给出,你可以检查 model file

使用时候,只要你选用相应 圈数N, 线宽, 距离Space, 附图中的参数,model 方程式应该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数来看,如果model file 没有给出,你可以检查 model file

使用时候,只要你选用相应 圈数N, 线宽, 距离Space, 附图中的参数,model 方程式应该计算出来的

谢谢指点
圈数N, 线宽, 距离Space在调用工艺库模型symbol画原理图的时候我就设置好的。
仿真的时候我也加了该电感的模型库和工艺角,但是还是出错啊。提示的未知参数实际上在工艺库模型里面,所以感到很困惑。
盼望再指点一下

楼主:
即按照下面的图类似设置好的

楼主:
有朋友说是cadence的问题,但是仿真SMIC电感没有问题啊。

网友(2009-10-29):
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的PDK的版本是多少!
电感有工艺角吗

网友:
spectre版本过低

网友(2009-12-28):
如果云知道

网友(2010-05-02):
smic的model file怎么找???

网友(2012-03-06):
我是新手,只会按部就班的仿真。一直很困惑工艺角是什么概念?请高手普及一下基本知识。谢谢

网友(2014-07-10):
定义下参数试试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