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stro不能布通arm9 core,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13):
本人学习使用astro,用tsmc n65的library,250mhz, 六层金属绕线,做到detail route时timing没有问题,可是遇到congestion,drc violation很多,修不完。
降低utilization后,一样的方法跑,则碰到timing变差,drc也不是很好。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congestion的问题,或者其他的方法吗?先谢谢了!

网友:
floorplan做的不好。。重新规划布局试一下。而且astro也不适合做深亚微米级别的 apr

楼主:
我改过长宽比,应该没问题,
而且在floorplan时看congestion map,好像不能看出到底会不会出现drc修不完,能具体点吗?

网友:
可以先放得很大,试一试,如果可以的话,再缩小。原则上65NM的Design Rule比较复杂,Astro不一定能够处理完。

网友:
你是布线不能完成还是完成了有很多DRC问题?
如果是后者就不一定是问题,因为ASTRO的DRC不准,你的用CALIBRE 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