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ARM,请使用EMA2440

楼主(2009-07-13):
S3C2440开发板(图片见我司网址http://www.ema-tech.com/home/index.php
  • 本产品采用核心板+底板的模式,核心板为6层板,底板为2层板;严格按照3C认证和EMC认证要求,合理的布线使核心板具有最佳的电气性能和抗干扰性能,符合工业级要求。外围接口非常丰富,功能强大,支持WinCE 5.0与嵌入式Linux,具有领先的软件优势与硬件优势。适用于各种工业控制设备、手持设备、网络终端、消费电子等产品方向的开发。同时客户可基于EMA2440核心板定制产品。客户只需要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产品开发。
  • 技术服务

    1、购买开发板的客户,可申请加入EMA嵌入式学习群:2758730,群里面有技术支持和嵌入式培训讲师为大家解决技术问题。
    2
    、开发板一年免费维修,终身维修。
    3
    、可为客户提供2440核心板,为客户制作自己的2440应用产品提供技术支持;国内多家公司已经采用EMA2440-CORE核心板实现产品的快速开发。 EMA2440核心板介绍:http://www.ema-tech.com/home/shownews.php?a_id=37
    4
    、提供ODM服务,为客户定制基于2440应用产品的软硬件。

    咨询和购买联系方式

    电话:020-61230220/15899563621
    联系人:曾女士、林先生
    E-mail
    support@ema-tech.com
    MSN
    ema-tech@hotmail.com
    Website
    www.ema-tech.com

网友:
无线数码笔 shop36653842.taobao.com

楼主的说法很好,支持一下

最新研发的全球首台电子笔记“inote”,它是一款无论在您生活、学习、工作中都会使用的必须品。在这个一切都在数字化的时代inote就是把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所有的各种笔记随时随地永久保存,让工作更轻松快捷.,学习生活更富有情感和个性.并且让您的客户、朋友、同事即刻“欣赏”您秀的一手好书法。
  目前,在欧美,澳大利亚,东南亚等80多个国家使用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已经像人们使用手机一样开始普及。
效果功能:
 人因为学习产生了文明,而文明的进步更离不开人的学习。只有擅于学习我们才能更好的在社会生存和发展。从难忘的学生时代到现在为了更好生活而去参加的各种讲座培训我们都记下了无数重要的学习笔记。
 一到六年级各学科、中学一到六各学科 、大学各学期各学科 、现在充电学习各讲座目录,通过“inote”电子笔记立刻让你的学习笔记永不丢失,随时查阅。要知道遗忘了曾经努力学习过的内容等于没有学习,浪费了我们有限的时间! 只有把我们学习的每个重点用“inote” 电子笔记随时随地记录保存下来,才是一种去高效的管理我们学习的态度。
 当然在我们现实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有条理的工作是我们享受美好生活的前提。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往往会随着我们的不同职业遇到这些问题:
   假如您是公司的销售文员,需要记录每一次的销售会议内容并且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各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您只能是在会议过程中先做好会议笔记,等会议结束之后根据工作内容花费大量时间,安排打字排版,之后才是发送邮件。而现在把您的笔记数字化后,您的工作将会因为“inote”而方便快捷,在会议的过程中您还是正常做会议记录,但是“inote”已经自动保存您的会议记录,你可以直接发送邮件保存。并且考虑到你的特殊需求支持通过OCR软件转换成WORD文档及文本文档,大大的提高了您的工作效率,这是只有大公司才具备的人性化设计。
   如果您是一位设计师,经常需要做一些设计草图,虽然并不是每一创意都适合您目前的设计工作,但是每一个创意都是您的设计思想的体现,或许在下一次的设计上就用到了您之前的创意,所以保存最初的创意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通过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绘制您的创意草图,让您在电脑上直接查看、编辑、保存您的设计创意,为下一次设计所用,也可以从所保留的电子笔记中看到自己的设计风格的变化及发展,完整的纪录了您的设计生涯。
 作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生的备课心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假如您是一位中学教师,现在正在教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课程,一般中学教师都是会从一年级带班到直到这一届学生毕业升学而后又从低年级开始带班循环,因此,三年后你或许又重新开始教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课程。那么现在通过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你所有的备课心血都直接自动的按时间编辑保存,三年后,当您重新教高中一年级语文课程的时候,您就不需要重新再次从头备课了,只需要鼠标轻轻一点将以前的备课笔记根据需要修改一下就OK了,这才是省时省力,既减轻了您的工作,又让您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您的家人。
  如果你是一位老板或者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在出差的过程中还需要批阅文件.修改处理条款细节,然后在各个文档上签名,过程繁琐麻烦。现在您注意,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提供的即时在线的工作方式让您无论身在何处都和客户及员工面对面。所以说在这个一切都数字化的时代,无论您的职业是律师、法官、警察、医生、教师、老板、文员、职业经理人、政府公务员、记者或者作家等等,我们都离不开即写即存、安全备份,并且让您在线即时工作的电子笔记。切记不要让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

如何在QQ或者MSN聊天软件中使用电子笔记inote?一、 MSN聊天软件中使用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的方法1 首先确认您使用的MSN版本是否支持手写输入,一般Windows Live (MSN 8)
Messnger 8.5.1302.1018
即可;
2 将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连接电脑,打开“电子笔记”软件,将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转到“鼠标模式”;3 登陆您的MSN,打开聊天窗口,将输入焦点移消息框(就是在平常写信息的文本框中点一下),并将输入方式选择为“手写输入”,即可使用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直接在MSN的对话框中进行个性化的书写。
二、 QQ聊天软件中使用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的方法1 下载QQpaint v1.2 ( QQ手写画板)软件;2 将数码无线电子笔inote连接电脑,打开“电子笔记”软件,将电子笔记inote转到“鼠标模式”;3 登陆您的QQ,打开聊天窗口,将将输入焦点移消息框(就是在平常写消息的文本框中点一下);4 打开QQpaint v1.2 ( QQ手写画板)软件,QQpaint将自动找到聊天窗体,并锁定停靠在聊天窗体下;5 QQpaint上写上文字或画图,完成后点击QQpaint上的”发送“即可(使用前注意选择你QQ窗体发送消息是按Enter还是Ctrl+Enter)。
6、 注意:
1)、在QQpaint发送手写内容前,一定要确认点击了QQ聊天窗体的文字输入框一下(下次可不用点击),不然不点击”发送“时QQpaint将不会将手写内容自动粘贴到QQ窗体并发送。
2)、目录中的pic文件夹是用于保存历史画板内容(如过你选择了保存),切勿删除。
以上功能在beta1/TM 2007 beta1/RTX 3.1中测试通过。另外,如果不能使用的
朋友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特种数码http://shop36653842.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