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输入和负载的好坏标准?

楼主(2009-07-14):
在很多时候准对一个电源IC,我们需要去判断它在动态输入和动态负载时的性能,这就存在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测试得到的波形性能好的标准是什么?应该施加一个周期为多少的脉沉输入和负载?大小多少才算合适?
很多时候实验室的电源和负载都能够提供一个动态的输入和负载,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动态的上升和下降时间较长,在施加一个较大周期的脉冲时,这个上升和下降时间可忽略,但是如果施加的脉冲周期达到了uS的数量级,那一个长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就会影响很大了,这个时候如果想得到uS数量级脉冲,可能就需要一些方法,Maxim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如何获得一个较快的动态脉冲,网址是:http://www.maxim-ic.com.cn/pdfserv/en/an/AN3443.pdf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广告帖呢。。 你在maxim工作吗?

楼主:
倒是想进去来,不过 Maxim不鸟,目前看模拟电路方面的应用一般都是参考凌特跟美信的,只不过以前被人问道过动态输入电压的速度问题,当时随便回答了下,过后仔细想了想还真不太明白这个动态输入电压的速度问题,所以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下。

网友:
这个动态输入和负载确实是看起来不起眼,却挺麻烦的一个问题。看凌特的工程师做过一个动态输入测试板,其中一部分为了得到一个100k-10MHz的DC5V, 加1Vpp方波的电源。不好做,不好做。

听说美信还因为抄了凌特的片子,每年赔给凌特一些钱呢,至今仍在继续。

网友:
读了maxim的那篇,果然写的不错。讲的清清楚楚的。

没有试过两个电源切来切去的,倒是玩过一个浮地的1Vpp叠加在一个正常的5V上。原理应该相似。

楼主:
Maxim的那个动态输入电源,自己搭了一个,使用了2片IRF7313 NMOS管,此NMOS管的栅极驱动电压比较低,还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可以调节开关频率和占空比,一个NMOS来实现栅极驱动信号的反向,然后两路反向的栅极驱动信号去驱动2个NMOS管,其中要注意的是,接高电位的栅极驱动电压要比高电压高几伏才行。
动态测试时,考虑的是输出的恢复正常的响应时间和超调量的大小,之前看到一个指标是响应时间要达到200uS,是不是此时的最大超调量就不予考虑的啊,这两个参数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响应时间越快的话,则超调量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