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ARM

楼主(2009-07-14):
目前我们正在使用2440做系统的主控,主要完成人机界面和CAN通信,下面有几个单片机,会每隔10ms发送一个请求,主控收到请求后会给每个单片机发送1K数据。
现在主控上的图形界面用的QT3,没有通信的时,界面显示有点迟钝,当系统运行时界面迟钝明显,请问谁能推荐一款ARM能够轻松运行QT3,最好能带CAN接口和触摸屏接口。非常感谢!

网友:
用st的contex-m3系列,性价比高

网友(2009-08-26):
2440的核是ARM920T,选一款核为ARM926EJ-S的芯片试试,ARM11也行,苹果的iPhone就用ARM11做核。更高的核有Cortex-A8、A9。

网友:
你们的软件有问题吧?要不就是系统时钟没设置好或者什么软件没设置对,用2440不应该有你说的现象啊!

网友:
S3C2410

网友:
问题不在于您的CPU速度。而是在于您的软件。

问题不在于您的CPU速度。而是在于您的软件。

我相信楼主早就解决了。

网友(2009-11-01):
contex-m3现在很热火啊

网友(2009-12-24):
通个讯做个回应反应不至于那么慢吧,屏这部分是不是点阵太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