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pc通信

楼主(2009-07-14):
小弟做了个cpld波形发生的实验,现在想pc给信号控制波形的的频率,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怎么实现pc控制cpld,要不要用其他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做了个cpld波形发生的实验,现在想pc给信号控制波形的的频率,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怎么实现pc控制cpld,要不要用其他芯片

你编写一个UART与FPGA通信吧,这个方法比其他方法简单,但是还不是不好编!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编写一个UART与FPGA通信吧,这个方法比其他方法简单,但是还不是不好编!呵呵

那cpld也是这样吗,我是初学的,刚学了cpld,请问UART是什么

网友: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
可以理解为串口

楼主:
请问UART是买的元器件吗,请高手把实现通信比较详细的过程给小弟说说

网友:
就是rs232接口,pc上都有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