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准启动问题

楼主(2009-07-14):
对于一个没有带启动电路的基准来说
怎么通过仿真看它能不能启动,是对电源电压进行瞬态仿真吗??
如果直接 .op 好像都是启动的

网友:
把电源设置成VPWL,瞬态仿真就可以吧?

网友:
把你认为的另外一个平衡点设成初始值来仿真也可以,
扫描vdd也是可以的

网友:
正解!
用op查看看到的是稳态的静态工作点
让电源从0到vdd上升,就可以看到启动过程了
不过基准的启动是一个很tricky的东西,光靠仿真是很难发现所有问题的,因此经验在这里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网友:
仿真是可以说明相当的问题的。
把初始条件设置为不容易启动的条件,看看电路是否有能力主动脱离这个状态进入正常的稳态。
最坏的corner仿到。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其实只要基准启动电路的基本原理你搞懂的话,电源用pwl很容易就能仿真看出启动的过程,看各个管子的电流!!!

网友:
仿VDD瞬态起电,各种Corner都要仿到

网友:
VDD用脉冲形式,上升沿1mS以上,就可以模拟上电过程了

网友:
仿真有时未必能发现问题,要深刻理解电路原理!

网友:
支持用VPWL仿真的

网友:
VDD加一个缓慢上升的斜线波形看看是否能起~~~~
据说一般上电时只要加的是个边沿还是很好起来的~~~不过只是据说

同时做启动电路时最好拽 运放输出这样比较保险,同时对idanlu娶她部分的影响较小

楼主(2009-09-13):
模仿上电过程,上升沿要1ms啊

这倒是蛮长的 啊!

网友(2010-03-25):
有没有关于基准的启动电路的书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