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C

楼主(2009-07-14):
有没有学过椭圆曲线加密的前辈啊,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希望可以做出一款芯片,但是感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请懂这个的前辈赐教,主要是整个的芯片架构问题

网友:
一个算法做一个芯片,想法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椭圆算法是一个加密算法而已,做成一个module, gate count 不会很大。。。占不了整个asic/fpga...

网友(2010-02-24):
BCH ECC for NAND paper

网友(2012-08-13):
LZ搞错了吧,应该是错误检查纠正码吧,再看看吧

网友(2012-11-06):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是不知道ECC也叫做Elliptic Curve Cryptosystems 。椭圆曲线密码算法是现在认为可能取代RSA的公钥加密算法。不知道就不要随便说人家搞错了,这个百度百科都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过IP,确实不小,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