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405与MPC8544的区别???

楼主(2009-07-14):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想用POWERPC做一款交换机,可是查了一下公司的芯片,有ppc405与MPC8544两种,我知道MPC8544
是飞思卡尔的,ppc405是AMCC的,奇怪原来不是IBM的吗,怎末分家啦,他们有很大区别吗?谢谢!!

网友:
amcc买了IBM的4xx的系列来自己做!
85xx跟405不是一个级别的,
对于405来说,85xx是目前freescale最高端的系列之一,
而AMMC则有440到460的高端系列,405只是低端的一个,
当然85xx也更贵,405便宜些,
交换机一般靠的是交换机的芯片处理,外加控制的cpu来控制一下,使用一个外扩的功能,所以外扩的cpu一般不用很强大,freescale的低端8XX的系列用作交换机的的也很多!
用85xx的交换机估计成本很好,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那也要看你交换机应用环境情况,如果对数据转发,吞吐能力要求较高,可以选择用8544 MPC8544的芯片在900人民币左右吧!

www.ppcbs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