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测试高纯度信号源如何获得?

楼主(2009-07-14):
对于10bit ADC测试,需要高纯度信号源,由于采样频率可以到200MHz左右
发现这对信号发生器的要求非常高啊
网上查了agilent和keithley的信号发生器,低频还可以60多dB,但是高频就很差了
原来我们测试是用AD9857 14bit DAC测的,低频还可以,高频就测不上去了
agilent还有一些通信/rf用的矢量信号发生器,只有频谱纯度,相位噪声的指标,没有THD的指标
看到别人的paper上,动辄ADC测到90dB+ 的THD,而且频率还不低,真羡慕他们的信号发生器啊
不知道那是什么神奇的仪器啊,大家见到过没有啊,见识过得高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10bit ADC测试,需要高纯度信号源,由于采样频率可以到200MHz左右发现这对信号发生器的要求非常高啊网上查了agilent和keithley的信号发生器,低频还可以60多dB,但是高频就很差了原来我们测试是用AD9857 1 ...

你用ramp来测试的吗?
对sine wave的话,如果你是指phase noise,我记得似乎高频的时候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原因曾用低噪声分频器+滤波器的方法来产生用于14bit以上ADC的输入测试信号。

网友:
直接拿到外面的公司帮忙测吧,这样岂不是更好。

网友:
加一个比较好的滤波器吧,几M十几M这样是可以的,频率很高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ramp来测试的吗?
对sine wave的话,如果你是指phase noise,我记得似乎高频的时候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原因曾用低噪声分频器+滤波器的方法来产生用于14bit以上ADC的输入测试信号。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
我发现矢量信号发生器的说明书上 spectrum purity都是 phase noise,不知道和THD有什么关系
还有iamxo提到让外面的公司测,这个好像不太可行啊
chip 是 大的SOC 集成太多的功能,ADC在里面就像一颗芝麻一样,有太多的register设置
公司有专门的ATE测试,但也是我们先在engineer board上进行validation后,再做ATE的

网友:
很简单,用一般的信号源,再用一个bandpass filter。 www.minicircuits.com

网友:
用一个超级好的带通滤波器吧。。。。。    频率高了 对你的pcb板子要求也不低吧。。。。。

网友:
Need good SI design for your PCB board.

网友:
好的信号源 如 Rode&Schwarz 的 SMA100, Agilent 的同等系列(确切型号忘了), 或者 Wenzel 的OCXO (指标超好,价钱也很....)
+ 带通滤波器 + 低通滤波器  如 国外的 K&L Microwave, TTE, 国内的好像有一家叫 博仑滤波 合肥的

具体的参考 ADI 的应用文档, 看一遍就很明白了

Understanding High Speed ADC Testing and Evaluation.pdf

网友(2010-05-19):
加上Band Pass filter吧!!!!

网友(2010-08-26):
可以参看ADI专门的ADC测试手册,AN-835.

网友:
关注中,LZ有何进展不?
感觉做设计是一回事,做测试又是一回事。如何搭建测试环境有点隔行如隔山的感觉。NB的ADC对PCB的材质和布线要求也很高吧,又是不懂……

网友(2011-03-02):
tks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2013-04-16):
学习一下,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4-03-13):
加滤波器!

网友(2014-05-11):
回复 网友B:

    亲,可以推荐个个做DAC测试的公司吗?

网友:
高频DAC不行吗?

网友:
9楼的建议好!

网友(2014-07-09):
下载过了,不过仍然谢谢了

网友(2020-11-28):
恶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