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FPGA产生伪随机码有哪些方法

楼主(2009-07-14):
最近在写伪随机发现方法好多  谁能给个建议么 用什么最好 难道是M序列

网友:
Try this:

Xilinx Virtex4/5/6: 用CRC32。输出连输入,每个时钟他的输出应该是“伪”随机。
(或者CRC输入是 加1的counter输出(from DSP)亦可)。
这样logic cell cost 0.

网友(2010-07-05):
有本原多项式的,然后寄存器抽头做异或

网友:
楼上说的都可行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