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cadenceic610的帮助文档无法打开!

楼主(2009-07-14):
在openSUSE11.1中,在candenceic virtuoso@610主界面启动后,如下:
COPYRIGHT © 1992-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1992-2006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exe version 6.1.0 10/10/2006 14:09 (cds126047)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0.243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ams.cxt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WARNING* obShowTag for tool "text", tag "hiNoHelp" (version "") failed, status 20 = obcServerCantStart
*Warning* No help found for help symbol hiNoHelp
点击菜单help->下面的cadence documentation,弹出提示框:

some cadenceonline documentation files are missing or can not be opened duo to anerror.
to start the cadence documentation systme, type cdsdoc at asystem prompt
同时在终端下出现如下:
/home/eda/ic610/tools/cdsdoc/bin/obServer: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ns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bApi: unable to contact /home/eda/ic610/tools/bin/obServer.

在终端系统提示符下,运行如下命令,结果如下:
***@***:~> cdsdoc
/home/eda/mmsim61/tools/jre/bin/java: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thread.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dsbook
/home/eda/ic610/tools/jre/bin/java: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thread.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那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2009-08-24):
Thank You

Hey Hope this works file. Would let you know.

网友(2010-04-06):
我的缺少java库,不知道怎么添加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2011-04-17):
这是在edaboard上面找到的解决方案:

Originally Posted by st01liyp
I have solved this problem, spend me a lot of time:
there are three reason we don't get cdsdoc working:
1: java want to set LD_ASSUME_KERNEL to current kernel version
2: obServer want LD_ASSUME_KERNEL set to null
3: https need libstdc++-libc6.1-1.so.2
since I am using ubuntu, so this solution is base on ubuntu.

1.edit $INST_DIR/mmsim610/tools/bin/cdsdoc and $INST_DIR/ic610/tools/bin/cdsdoc like this:
#/////////////////////////////////////
if [ $PLATFORM = "lnx86" ]; then
if [ $ARCH = "x86_64" ]; then
# AMD Opteron RHEE3.0
#LD_ASSUME_KERNEL=2.4.19
LD_ASSUME_KERNEL=2.6.27
export LD_ASSUME_KERNEL
else
#Standard x86 systems
LD_ASSUME_KERNEL=2.2.5
export LD_ASSUME_KERNEL
fi
fi
#////////////////////////////////////

2.edit $INST_DIR/mmsim610/tools/bin/obServer and $INST_DIR/mmsim610/tools/bin/obServer like this
if [ $ARCH = "x86_64" ]; then
# AMD Opteron RHEE3.0
# LD_ASSUME_KERNEL=2.4.19
LD_ASSUME_KERNEL=
export LD_ASSUME_KERNEL
3. download compat-libstdc++-296-2.96-135.i386.rpm
tar zxf compat*tgz
sudo apt-get install alien
cd usr/lib
sudo cp libstdc++-2-libc6.1-1-2.9.0.so /lib32/libstdc++-libc6.1-1.so.2

now cdsdoc works fine.

Originally Posted by skiptoo
I guess you must have a x86_64 arch
For user who uses a i386 arch,just edit the else block in both cdsdoc and obServer file like this
#/////////////////////////////////////
if [ $PLATFORM = "lnx86" ]; then
if [ $ARCH = "x86_64" ]; then
# AMD Opteron RHEE3.0
#LD_ASSUME_KERNEL=2.4.19
#LD_ASSUME_KERNEL=2.6.27
export LD_ASSUME_KERNEL
else
#Standard x86 systems
#LD_ASSUME_KERNEL=2.2.5
LD_ASSUME_KERNEL=2.6.27
export LD_ASSUME_KERNEL
fi
fi
#////////////////////////////////////

and then
sudo cp libstdc++-2-libc6.1-1-2.9.0.so /usr/lib/libstdc++-libc6.1-1.so.2

Thanks a lot "st01liyp", hope everyone good luck! My cdsdoc works just fine!
BTW:My OS is Ubuntu 8.10 with kernel 2.6.27-13

i386的电脑参考前后两个人的回复。
x86-64的电脑 参考前面那个。

网友: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先看看你的建议能否有用,谢谢!

网友(2014-04-27):
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2014-10-09):
标记一下,一样的问题看能否解决

网友:
通过第二个人的设置,然后下载第一个人第三步提到的文件,i386已经能用了,只不过浏览器还没设置好,不能通过浏览器打开

网友(2015-04-02):
MMSIM is not installing

网友:
while running cadence the simulation window shows pending

网友(2021-03-10):
标记一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