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仿真

楼主(2009-07-14):
小弟最近在看CDR方面的东西,知道CDR仿真需要随机序列码,但不知道具体仿真的时候这个数据怎么生成,麻烦高手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2009-10-02):
SPECTRE 里面有伪随机码发生器,VerilogA写的

网友:
也可以直接用veriloga写个随机序列生成器,调用random函数
1# yjcruz

网友(2010-04-14):
verilog_a 写一个就好了,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2011-03-07):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谢谢

网友(2012-05-17):
楼主超级好人啊

网友(2012-06-29):
这个可以用veriloga 写一个长度为2的M次方的伪随机序列,具体怎么实现M序列,可以参考 《通信原理》 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