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求助】哪位大牛帮忙看看是不是毛刺

楼主(2009-07-15):
我在做一个fir滤波器的后仿真,输出波形(文字)与前仿真相同,但是改成模拟显示后波形上出现了类似毛刺的情况,但是各个数据位却没有毛刺,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有点像量化差

楼主:
楼上说的量化差什么意思?

网友:
各条数据线的延迟不同造成的

楼主:
如果是延迟不同造成的,那么这些长线条的值应该读的出的?现在我不管怎么放大,这些‘毛刺’始终保持一条条线条,没有时间长度,也没有数值,我怀疑过是不是因为把数据缩小了10000倍所致,因为在数值位变动多的地方(比如间隔数值很大的两个数之间)线条长,而变动少的地方线条短,但是前仿的时候我一样缩小10000倍,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还在困惑中,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有哪位碰到过的能不能给点启发,谢谢啊。。。

(PS:我加了全局时钟约束,而且clk取的是60MHz,时序也没问题,synplify pro 里slack为正,但我还是不确定是不是时序问题)

网友:
输出的波形是模拟信号,是吗?

楼主:
是以模拟的方式显示

网友:
[24]~[11]是数字电平信号(H或者L),而输出信号是模拟显示的电流信号(mA),是吗?

楼主:
回答楼上,是的,今天做了function post_map的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做post_route timing 就发生了这个情况,我想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如果[24]~[11]是数字电平信号(H或者L),而输出信号是模拟显示的电流信号(mA)......

那么,毛刺就是数据位切换(状态转换:H>L,或L>H)时,产生的电流尖峰,[24]~[11]全部切换时,尖峰最大,只有1位切换时,尖峰最小,无切换时,应该无尖峰......切换的位数越多,尖峰就越大,切换的位数越少,尖峰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