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 multisim元件模型建立

楼主(2009-07-15):
在multisim里建立34063模型导入Pspice模型数据无法使用,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侠有在multisim里导入Pspice模型的指导指导!

网友:
可以详细一点描述你的问题吗?你用了哪个方法导入的?如果直接用ascii的.model,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2009-08-14):
能否解释的更详细一点

能否解释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2010-04-23):
是啥东东哦

网友(2010-09-23):
正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2-05-01):
不能互通

网友:
说的好含蓄啊!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