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09-07-15):
有没有用两个运放设计biquad滤波器结构,能分别调整滤波器的带宽,增益,Q值?
其中运放为差分输入差分输出

网友(2009-11-22):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well

网友:
a-m 结构的biquad就可以吧。增益与Q值互不影响,同时切换电阻或电容就可以切换带宽,与Q值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