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层文件

楼主(2009-07-15):
原程序:

module hwdzq
(       input g_clk,auto,
        output reg [6:0] code,
        output reg high,spks
);
wire [7:0] index;
reg [11:0] tone0;
assign index=q;
tone  tone1(
           .index(index),
            .high(high),
            .code(code),
            .tone0(tone0)
             );

reg m4_clk;

speaker   speaker1(
              .g_clk(g_clk),
              .tone1(tone0),
               .spks(spks),
               .m4_clk(m4_clk)
               );

reg [7:0] index0;
wire m4_clk1;
assign m4_clk1=m4_clk;

automusic    automusic1(
               .m4_clk(m4_clk1),
               .g_clk(g_clk),
               .auto(auto),
               .index0(index0)
              );

wire [7:0] index5;
wire [7:0]data;
wire we;
reg [7:0] q;
assign we=1'b0;
assign data=8'd0;
assign index5=index0;

qumu2  qumu21(
.address(index5),
.data(data),
.we(we),
.q(q)
);
endmodule

最后全是这个错误:

Error (10663): Verilog HDL Port Connection error at hwdzq.v(27): output or inout port "high" must be connected to a structural net expression
Error (10663): Verilog HDL Port Connection error at hwdzq.v(28): output or inout port "code" must be connected to a structural net expression
Error (10663): Verilog HDL Port Connection error at hwdzq.v(29): output or inout port "tone0" must be connected to a structural net expression
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网友:
the signal high/code is only a net for connection. You declared it as a reg... that why you have such error message,..

网友(2010-04-07):
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
reg [11:0] tone0;
应该定义为wire吧!其他的你自己好好检查下语法。

网友:
例化的模块之间相连的信号定义为wire型,上个例化模块的输出可直接当做下个例化模块的输入,不需要在assign赋值

网友:
关于wire型和reg型的使用
模块例化的输出必须连接到wire型,always模块的输出必须为reg型;若module的输出信号也在always中赋值,则在端口声明时必须按如下方式:output reg [SIZE-1:0] sig;
赋值的时候,wire型在always外部使用持续赋值:assign sign = (value),注意使用阻塞赋值;reg型在always内部一般使用非阻塞赋值。

网友:
请问到底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