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输线的抗干扰

楼主(2009-07-15):
系统中有2根长的总线一个是时钟线一个是串行数据线,这两根线要连接到上百个HC芯片上作为输入,请问在布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时钟信号在20MHz左右,现在我是用桩线的方法连接到各个芯片,但是效果可能不太好,希望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接上百个hc的芯片估计扇出太大,驱动不够,建议你并行加入10个buf,这样分配到每个buf上的器件就只有10多个了。关于布线要求时钟线和数据线上都串如33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