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fft核的modelsim仿真的testbench编写问题

楼主(2009-07-15):
请教各位ggjjddmm
    小弟新手刚学会modelsim的低级仿真,想请教,如果我的顶层文件是bdf格式的,但是里面有ip核,比如nco和fft,我在用modelsim仿真时,编译完后可以生成顶层文件的vhd,然后点processing里面的start,可以生成ip核的testbench,但是不能生成顶层文件的testbench(如果不用ip核就可以生成,只是自己需要往里面添加东西),那这样的话我用modelsim-altera仿真,在写顶层文件的testbench时是不是需要把ip核的testbench放在顶层文件的testbenh里面,适当的改下阿?
    之前小弟我偷懒,直接把nco的输出接到fft的输入端,这样的话只要写些初始化端口的vhd文件,在bdf文件里不用的端口不接,这样在顶层文件里输入就只有复位和时钟,其他的全是输出,就以为这样就避过了写ip核的testbench,但发现仿真编译的时候也没报错,只是在仿真时,modelsim报告数据太多,存不下来,就直接卡死了。请哪位大虾能否帮我指点下,必有重谢

网友(2010-07-29):
modelsim 仿真 ip

网友(2011-08-23):
相同的问题,解决中,郁闷

网友(2012-08-14):
这个是在moedelsim没有编译IP核的库文件,有三个,你只要编译下,然后加入默认设置中,然后每次仿真时候有IP核时就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