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 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09-07-15):
我机器上原来有IC5141,最近装了IC610,但是IC610的license启动会出现问题,好像与IC5141的license有关,怎么把原来5141的license给kill掉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把两个License的端口号都用同一个号了,如果是就改成不同的端口号吧,5141和610应该可以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