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2AHB adapter如何设计

楼主(2009-07-16):
扁哥,最近在做一个AMBA 3 AXI的可重构IP核,要求与AHB协议兼容,是不是说我要设计的AXI总线能够直接挂上AHB协议的设备?如果是这样我就必须把读地址总线和写地址总线合成一条总线,因为AHB上就只有一根地址总线,AXI中讲的是5个通道分开的,但是实现上是可以把某些总线合并的,如地址总线,数据总线都是都可以合并的,分时利用。但我又觉得这样不对,因为要能使AHB协议的设备直接挂上AXI协议还要需要其他的信号线,如HTRANS【1:0】信号是AHB当中必须的,是判断当前传输的状态,而这个信号在AXI中没有的。另外我的理解就是是不是要在AXI总线上加一个AXI TO AHB adapter,这样就可以挂AHB设备了?待扁哥指教,谢谢

网友(2009-08-23):
ARM AMBA Designer PL301里有AXI2AHB
或者用Synospys的

网友:
发到总线那边去会好些吧,扁哥在那

网友:
不是很复杂

网友(2010-01-16):
如果实现全协议功能的AXI2AHB还是比较复杂的,即使是synopsys designware IP,也只是部分协议功能。
建议LZ考虑清楚,要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特性。

网友:
先搞清楚是AXI2AHB还是AHB2AXI。偶觉得你这个情况属于AHB2AXI。因为IP本身是AXI,但是AHB的master又可以访问。所以是AHB2AXI。当然AHB2AXI肯定是浪费的。

网友:
另外可以换个思路,也别搞什么bridge。就把AXI bus和AHB bus都引出来。AHB的master就接AHB的口子。不过里面可能有个Arbiter.

网友(2010-02-19):
just axi2ahb adapter/bridge

网友(2014-08-0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要写一个ahb2axi的代码,能否请教大神,你最后的构思是什么样地,能否传一些学习资料?

网友:
AHB2AXI ,synopsys是提供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