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表贴芯片如何实验

楼主(2009-07-16):
求助各位高手,如果想测试表贴芯片的性能,但是又不制PCB版的话有没有可能进行试验?
谢谢!

网友:
买相应封装的测试座,但价格也不菲.

QFP/TQFP ,sop IC测试脚座
http://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83057&extra=page%3D1&frombbs=1

楼主:
呵呵,谢谢,回头问一问,要是比制版还贵就制版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探针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