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解释一下转换速率是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2009-07-16):
小弟曾经看到过转换速率:SR(in)和SR(out)

请问一下在如下图的两级放大器中,可不以可以这样认为:
SR(in)=SR+=IM3/CC         (CC是补偿电容)
SR(out)=SR-=IM9/(CC+CL) (CL是负载电容)

网友:
只要负载电容不大的出奇
和负载电容没关

楼主:
那负载电容在很大的情况下呢?
还有,在上升沿阶段,用SR+表示,我听有人说SR+=IM3/CC;
           在下降沿阶段,用SR-表示 ,SR-=IM9/(CC+CL)。
SR=min{SR+, SR- }
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网友:
当然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负载电容在很大的情况下呢?
还有,在上升沿阶段,用SR+表示,我听有人说SR+=IM3/CC;
           在下降沿阶段,用SR-表示 ,SR-=IM9/(CC+CL)。
SR=min{SR+, SR- }
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
通常说压摆率一般都是正摆率,
就是考察运放在阶越响应时的,响应速度。
很少情况下研究负摆率

在通常情况下

“还有,在上升沿阶段,用SR+表示,我听有人说SR+=IM3/CC;
           在下降沿阶段,用SR-表示 ,SR-=IM9/(CC+CL)。”
是正确的。

如果负载电容大的离谱,上面的恒流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那么正摆率
少于SR+=IM3/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