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libre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09-07-16):
我按照我的路径和教程提示在.cshrc中输入
setenv LM_LICENSE_FILE /calibr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MGC_HOME /calibre
set path = ( $MGC_HOME/bin )

但是运行calibre 的时候提示 bash:calibre:command not found.

另外我的cadence的环境变量是写在.bashrc中的,和这个问题有没有关系,因为一个是c shell  一个是b shell ,貌似现在默认打开的是b shell的,应该如何才能解决呢? 请高手帮助我。谢谢了

网友(2010-06-08):
写错了,你用的csh,语法不对,可以在最前面加一行注释! /bin/tc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