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内和带外IIP3的区别

楼主(2009-07-16):
大家能解释一下带内和带外IIP3的区别吗?在具体应用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谢谢。

网友:
For a non-linear system, if one injects a pure signal with frequency - w1, the output contains the frequencies of w1, 2*w1, 3*w1, ..., n*w1, ..... the n*w1 is called the n order harmonic. Usually, the 2*w1, 3*w1, .. , n*w1,.. are far away from the desired frequency - w1 and could be easily filtered out. For example, w1 = 2.5 GHz, the 2*w1 is 5 GHz, it could be filtered out easily by a low pass filter or band pass filter. Even without a filter, the attenuation of the following circuits for the 5 GHz signal or higher frequency signal could be high because of the parasitic capacitance of the IC. If the system operation band (BW) is at w1, the 2*w1 component itself in the output is also small. For the higher order harmonics, the situation is the same. It seems that the harmonic could not be a big trouble. But it needs to be satifisfied some requirements, such as the FCC limitation. For the transmitter, the n order harmonic could not be high enough to disturb other devices in working, e.g. there is another IC working in 5 GHz.

However, the bad thing could happen if several signals with closed different frequencies are injected to the non-linear systems. We will discuss it later why it is not good. First, one may ask could it often happen in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the signals with different frequencies injecting at the same time. Unfortunately, it always happen in the modern communation system. Thinking about one simpl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positive half cosine stands for the symbol "1" and negative half cosine stands for the symbol "0". This system output random series data: 010001110101010....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the spectrum likes a symmetric 'mountain' shape inside the band (you can do the simulation by Matlab or theoriticall derivation to figure out why it is like the 'mountain' shape). That means the signal contains any frequencies in the band. Now, we can discuss why it is not good for the closed different frequencies injecting into the non-linear systems. For simplicity, let's take a look at two signals with w1, w2 of frequencies. Notice that the w1 and w2 are close enough. For example w1 = 2.5 GHz, and w2 = 2.5 GHz + 100 kHz. The seperation between w2 and w1 is deltaw=w2-w1 = 100 kHz. Assuming the operation bandwidth is 3 MHz, from 2.5 GHz - 1.5 MHz to 2.5 GHz + 1.5 MHz. These two signals will form the frequencies after the non-linear system: w1, w2, 2*w1, 2*w2, w1+/- w2, 3*w1, 3*w2, 2*W1-W2, and 2*W2-W1. The frequency w1, w2 are the desired frequencies. 2*w1, 2*w2, w1+/-w2, 3*w1, and 3*w2 are all far away from the operation band (2.5GHz-1.5 MHz ~ 2.5 GHz + 1.5 MHz). For example, w2-w1 = 100 kHz (far away from 2.5 GHz). The 'bad' items are the 2*W1 -W2 = 2.5 GHz - 100 kHz, and the 2*w2-w1 = 2.5 GHz + 200 KHz. Those two items fall into the operation band and will cause interferences (can be seen as noise). The item - w1+/-w2 is called 2-order inter-modulation (IM2) and 2*w1-w2, 2*w2-w1 are called the 3-order inter-modulation (IM3). The w1 or w2 desired signals are call the fundamental signals.

Because the IM3s is the most concerned items, we need to give a definition to reflect the system IM3 performance. First we input two equal amplitude signals for w1 and w2 and draw the output fundamental (at w1 or w2,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close, the output should be nearly the same) and IM3 (at 2*w1-w2, or 2*w2-w1, their amplitudes are also close) versus input power in the plot. The x-axis and y-axis is in log scale. At the low input power level, the fundamental plot is a straight line with 1db/db of slope and IM3 is also a straight line with 3db/db of slope. The IM3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fundamental but grows faster than the fundamental with the increasing input power. If we make the extrapolation lines for both of the fundamental and IM3 in the plot, the two extrapolation lines will meet at one point. That point means the undesired extroplated IM3 has the same amplitude as the desired fundamental signal. After that point. the extropalated IM3 is higher than the desired signal. In another word, the desired signal is 'submerged' by the 'noise'- IM3 after that point. The input power corresponding to that point is called the 3 order inter-modulation input power (IIP3) and the output power at that point is called the 3 order inter-modulation output power (OIP3). It is worthy to notice that the point is only a extropalated/supposed point. In the real system, the output power and IM3 will be saturated with the high input power before that point. That may make the IM3 plot never meet the fundamental plot. That is why the point is only a extropalated point for most of the system. To define the fundamental saturation situation, there is another definition -- -1 dB compression point (-1dB CP).

To summary, the IIP3 is a performance, which specifies the 3rd non-linearity of a circuit/block/system. In details, it is the input power corresponding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extropolated output IM3 is equal to the extropolated fundamental signals. The IIP3 is about 2-tone signals - w1 and w2, and the IM3 also has two items: the 2*w1-w2 is called left IM3 (it locates at the left side of w1) and 2*w2-w1 is called right IM3 (it locates at the the right side of w2). There are four items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separations are the same: deltw=w2-w1), the left IM3 and right IM3 are undesired (noise!). They will disturb the circuit itself, because they are all falling into the band (or channel) in our case. The IIP3 in this case is called close IIP3. One can image another case: the IM3 is out of the band. If the seperation between w1 and w2 is large enough to let the IM3 out of the band, e.g. w1 = 2.5 G - 1MHz and w2 = 2.5 G + 1MHz, delta w = 2MHz. The left IM3 is 2.5 G - 3MHz, it is out of the operation band (2.5 GHz - 1.5 MHz ~ 2.5 GHz + 1.5 MHz) and fall into the neighbour channel. The IIP3 in this case is called far IIP3. Usually, the communation system has multiple channels. Assume the 2.5G -1.5 MHz ~ 2.5 GHz + 1MHz is one channel (the operation channel) and 2.5 GHz - 4.5 MHz ~ 2.5 GHz - 1.5 GHz is another channel (may in use by another block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to the disturbance of close IIP3 on the operation channel, the far IIP3 has effects on the other channel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or others.

网友:
It is a very good explanation. But I think IM2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in RF system.

网友(2012-05-08):
看完了,,好辛苦好

网友(2014-03-23):
最好是附上一个文中所提到的图

网友(2016-12-16):
解释的很清楚,感谢!

网友A(2021-03-08):
也没说带外(OOB)IIP3是啥呀,只说了far IIP3?

网友B(2022-04-28):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带外(OOB)IIP3是啥呀,只说了far IIP3?

老哥你会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会了吗

带外IIP3就是带外信号交调产生带内的信号,它的仿真需要注意1阶分量要用一个带内信号拟合。可以看看麦沛然教授的一系列论文,有的会讲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外IIP3就是带外信号交调产生带内的信号,它的仿真需要注意1阶分量要用一个带内信号拟合。可以看看麦沛 ...

老哥您好,请问这个仿真的一阶分量 是要把一个带内信号的线性增益曲线自己画在IIP3的图像里面,替换原本的带外一阶分量吗?比如说这个图里面的,就是要把那一条带外的一阶分量手动换成一个带内信号的一阶分量吗?

带外IIP3

带外IIP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哥您好,请问这个仿真的一阶分量 是要把一个带内信号的线性增益曲线自己画在IIP3的图像里面,替换原本 ...

对的。带外IIP3,也就是OOB IIP3测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小细节。带内IIP3是直接在cadence里plot出来的,但是带外要手动画。我之前也有这个困惑,但有次麦沛然教授讲座上我问了他这个问题,确认了OOB IIP3测试时的1阶分量是要用一个带内信号去拟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带外IIP3,也就是OOB IIP3测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小细节。带内IIP3是直接在cadence里plot出来的,但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外IIP3就是带外信号交调产生带内的信号,它的仿真需要注意1阶分量要用一个带内信号拟合。可以看看麦沛 ...

好,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您好,请问这个仿真的一阶分量 是要把一个带内信号的线性增益曲线自己画在IIP3的图像里面,替换原本 ...

请问手动画在cadence可以直接实现吗,还是得借助别的软件

网友B(2022-06-03):
引用 网友A:
带外IIP3就是带外信号交调产生带内的信号,它的仿真需要注意1阶分量要用一个带内信号拟合。可以看看麦沛 ...

老哥我没找到诶,我想问下就比如我的中心频率是2G,那么在△f=80MHz出的OOB-IIP3概念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带外两个信号交调,比如2.08GHZ和2.16Ghz进行交调,交调到2GHZ至带内,还会存在其他情况吗,还有就是如何用带内的一阶信号进行拟合呢,没太明白,求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没找到诶,我想问下就比如我的中心频率是2G,那么在△f=80MHz出的OOB-IIP3概念是什么呢,我的理解 ...

对,交调就是这两个信号交调的,然后你这两个信号产生一个0频的信号。仿真的时候最好不要零频,因为不好测,最好比如说1M或者多少K,好测一点。然后我说的用带内信号拟合一阶信号,就是比如80M和159M信号产生1M的IM3,那么一阶信号就用1M输入信号,产生输出信号去拟合,而不是用80M的那个信号去拟合。
带内IIP3比如3M和5M产生1M的1M3,那么拟合的时候就直接用3M和输出的1M去画那两根线了,但带外的不一样!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意思。
核心思想就是因为带外信号增益低于带内信号增益,用带外信号去作为1阶信号拟合,OOB IIP3的值会偏小!
”A 0.5-to-3 GHz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 Using Sample Domain Signal Processing“,看这篇文章的图8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B(2022-07-17):
引用 网友A:
对的。带外IIP3,也就是OOB IIP3测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小细节。带内IIP3是直接在cadence里plot出来的,但 ...

老哥,手动画是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您好,请问这个仿真的一阶分量 是要把一个带内信号的线性增益曲线自己画在IIP3的图像里面,替换原本 ...

老哥,你会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手动画是怎么弄啊

看下这篇文章这张图你就懂了!
《A 0.5-to-3 GHz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 Using Sample Domain Signal Processing》

Chen 和 Hashemi - 2013 - A 0.5-to-3 GHz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 usi.pdf

OOB IIP3测量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篇文章这张图你就懂了!
《A 0.5-to-3 GHz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 Using Sample Domain  ...

大哥我在仿真带内IIP3时发现,OP FB电阻的switch在FF corner下十分影响线性度,导致FF温度从40°上升到120°时的IM3变差十分明显。并且并联的off switch越大,IM3越差。单独一个switch+resistor还能容忍,如果并联的多了,结果就无法挽回了。

网友(2024-10-24):
感谢分享,讲的很详细

网友(2025-11-28):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篇文章这张图你就懂了!
《A 0.5-to-3 GHz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 Using Sample Domain  ...

您是fd的?看您的昵称很熟悉,貌似发过i,讲的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