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二级运放的详细原理

楼主(2009-07-16):
e:e:%5Caae:%5Caa

allen的书上有介绍,但是好像说是工作在弱反型区,那些公式对工作在饱和区的都不适用。请问哪里有这个运放的详细介绍?谢谢!file:///d:/aa.jpg

网友:
this is one stage amplifier

楼主:
搞笑了,当然是二级的

网友:
看你怎么定义级数的定义了,按sansen书上定义从稳定性角度定义的话,在GBW内只有一个极点就是单级,或者更确切的说这个电路时单极点OTA,所以二楼应该是这个意思。
但是从物理结构来说这个电路确实是两级,只不过第一级的极点都很高,所以分析时可以归为单级opamp.

网友A:
第一级增益会很小,极点位置有点高,真还没怎么看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这种ota
简单

网友:
简单理解是一级,复杂理解就有得分析了!
M9和M7构成的电流镜会引入零极点对,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
原理明白了,第一级增益很小,但是零极点要怎么分析呢??

楼主:
据说因为M3,M4跟M8,M6组成的电流镜,所以总的增益可以到很大。请问具体怎么分析呢?

网友B:
可以看看 sansen那本书,电流镜比例不能太大;

增益可以写成Gm*M*Rout,    Gm为差分对提供. M是电流镜比例,Rout为输出节点的输出阻抗.
整个电路只有一个高阻节点,所以看成单级运放更合理些.另外它是全对称的,好做匹配.

网友:
典型的电流镜型的运放啊

这是典型的电流镜型的运放啊
电流镜宽长比不成比例啊  一般可以达到70dB啊
由于零极点对的存在,主极点在输出,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 sansen那本书,电流镜比例不能太大;

增益可以写成Gm*M*Rout,    Gm为差分对提供. M是电流镜比例,Rout为输出节点的输出阻抗.
整个电路只有一个高阻节点,所以看成单级运放更合理些.另外它是全对称的,好 ...

请问书名,是Analog Design Essential吗?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总体增益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总体增益很小的。

3个电流镜都差不多1:1的时候,总体增益基本上等于M1-M4第一级差分对的增益。是这样吗?

网友:
增益再怎么样也没有两级都是共栅管做负载的运放大

网友:
登陆看一下!!!

网友:
此运放的增益主要由后面的两个管子提供!前面第一级运放因为是2级管负载,增益不会太大,主要是保证较高的带宽!

在allen 书上有P386有个迟滞比较器,那里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网友:
current-mirror opamp,马丁书上有讲,这种运放增益比较低,跟单级的差不多,并联电流源降低第一级负载二极管连接的管子的电流,可以增大增益,同时次极点变近。

网友:
高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2020-11-17):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增益会很小,极点位置有点高,真还没怎么看见过这种结构!

您好,我看到是拉扎维书上的example

网友:
膜拜各位大神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增益和普通的5管差分对(电流镜做负载的单端输出的)是一样的,在尾电流源电流相等的情况下,主要区别是相同增益的同时,他的带宽翻倍了,是那个电流镜宽长比的倍数,问题出在高阻输出那,电流翻倍了,电阻变小了,3dB带宽变大了。要是电流镜比例设成1:1,那就没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