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ubuntu 9.04, cadence 610和mmsim 手记 by DruculaC

楼主(2009-07-16):
安装 ubuntu 9.04, cadence 610和mmsim 手记 by DruculaC
最初的想法是想在移动硬盘上装一个cadence,可以拿着移动硬盘到处仿真了,公司也行,家里也行。
ps:偶也不知道该发到哪个区,如果发错区请告之。

1、找到ubuntu 9.04 DVD下载并且安装。原先电脑上的系统是xp,移动硬盘上现在装了ubuntu。
   重启后,在grub的选择菜单下,type c 进入grub的命令行模式,
   grub>root (hd1,0)
   grub>setup (hd1)
   这里(hd0,0)表示第一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hd1,0)表示移动硬盘的第一个分区。通过上面两个命令,将grub安装到移动硬盘上。然后进入windows xp,下载并且安装maxdos7.1,重启后在grub选择xp,然后选择maxdos,选择工具箱后,在命令行输入diskgen,进入diskgen的界面后,找到清楚MBR的选项。即将第一个硬盘的主引导记录擦除grub。这样就可以保证不接usb移动硬盘的时候,xp可以正常启动,否则会导致xp无法正常启动,grub引导会有error。
   在装ubuntu的时候我试过将grub直接装入移动硬盘中,后来出现了问题,一直无法进入系统。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可能是因为笔记本的原因。以前装xp的时候就不能用电脑城的那些ghost盘直接复制。

2、选择U盘启动ubuntu。在桌面点右键,在 更改桌面背景 里面将视觉效果改成 无。关闭。我的显卡是intel 945GM芯片组的集成显卡GMA950,因此需要配置
   /etc/X11/xorg.conf
   首先安装intel的驱动,$sudo apt-get install xserver-xorg-video-intel
   type Alt+Ctrl+F2,退出图形化界面。
   在用户的根目录下面输入:
   $sudo /etc/init.d/gdm stop
   $sudo Xorg -configure
   $sudo cp xorg.conf.new /etc/X11/xorg.conf
   $sudo /etc/init.d/gdm start
   这时就应该启动图形化界面了,但是我装的时候却出现问题了,无法进入图形界面,重启之后也不行。仔细查看/var/log/Xorg.0.log后,发现在自动配置显示设置后,将Section "Device"栏中的Driver 认成了 “fbdev”,这个我也只能估计是一个通用的显示器之类的。将其改成"vesa"后,重启,能进图形界面。但是分辨率不能到1280*800,什么东西都是扁的。
   后来将Driver改成"intel",重启后ok。
   ps:在Xorg.0.log中我还出现了一个关于字体的warnning,将那一行删除就可以了。搞定这一步的主要步骤就是看log,找到问题,然后到网上搜原因,最后修改xrog.conf就可以了。

3、开始安装cadence。进入cadence的cd1目录,里面有个SETUP.SH,这就是安装程序了。
   $sudo chmod 777 SETUP.SH
   $sudo ./SETUP.SH  #本来直接输入这行命令就可以了,但有时候出现一些权限问题,提示的是找不到这个command的时候,就先要将SETUP.SH现chmod一下。
   此后开始安装。网上有很多介绍如何在linux下安装cadence和mmsim的文章。我这里就之讲我遇到的很多问题。

4、安装oa的时候,介绍文章中说只要按照默认的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但提醒注意的是在它安装过程中跳出来的一个倒数20秒的窗口中,会有一段是提示你写入安装目录的,这是就不能只按enter了。我最开始的时候就安装oa出现错误了。

5、ubuntu 9.04的kernel机制是支持cadence安装的。所以不需要管kernel的问题。

6、在写入.bashrc文件的时候,会定义一些变量。我在这里出现了很大问题,后来才慢慢了解的。由于我装了ubuntu后,先将gedit和系统的字体全部了微软雅黑。有关ubuntu的字体修改google “ubuntu,字体“就可以了。然后用gedit修改.bashrc的时候,是从别的位置直接将那些定义环境变量的语句copy过来的,这个时候在terminal中echo $PATH就一直认不出那些环境变量。解决办法,我将字体的设置全部改回来后,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建议装cadence之前最好现不要动任何ubuntu的一些设置。

7、新立德安装csh,不然运行icfb会出现cds_plat错误。
   ln -s /usr/bin/awk /bin/awk,   不然会出现awk之类的错误。
   sudo mkdir -p /usr/tmp/.flexlm  建立这个目录,不然无法启动license服务。
   ln -s /eda/mmsim/tools.lnx86 /eda/mmsim/tools    虽然能运行cadence,但用ultrasim仿真的时候会出现usim_mode少了AMR模式,这点对于数模混仿很致命。千万别忘。
   mozilla的链接一定要有,否则无法启动cds doc文档。

8、最后一个问题,是显示的问题,这个虽然在问题2中提到过,但是需要专门说明一下。完成cadence的安装后,运行icfb,会出现window错误的。网上提示的是要早xorg.conf的末尾加入一段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将这一段加入后,在cadence的桌面的视觉效果就无法使用普通和扩展模式了,只能用“无”模式。至于cadence为什么要将composite关闭,就确实不知道原因了。
   一开始我是从网上直接将这一段代码copy到xorg.conf中的,重启后又无法进入图形化桌面了。查看log,也没有发现什么错误,这下就傻眼了。网上也没有查找到原因。
   后来经过我仔细比对,发现从网上copy过来的时候,是 引号 出现了问题,copy过来的时候竟然是中文的引号,而不是英文的引号。将其改之,重启ok。
   强烈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从网上将一些代码直接copy,paste,最好的办法还是敲一遍,这样记的牢,还不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9、安装vmware,参考这位仁兄的帖子
    http://forum.ubuntu.org.cn/viewtopic.php?f=65&p=1367135

10、个人认为ubuntu基本在安装了vmware后能作任何windows做的事情。目前还在想用ubuntu安装matlab。

网友:
以前大部分电路都是用ic5141,用ic610看以前电路的时候,需要进行转换,
有时还转换不好,呵呵。

vmware确实很好用。

网友:
写得很仔细,不错!

网友(2009-08-25):
楼主的license能不能共享一下,需要作混合仿真的license。
先谢谢了!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楼主:
其实license到处都有阿
这个贴个附件吧。

网友:
为了能下载东西,含泪顶

网友(2009-10-06):
是假的,不能用。

网友(2009-12-01):
我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
做个标记啦!

网友(2010-01-31):
where to download mmsim?

网友:
can guide install this software on Sun  solaris 10
thank you because i can not setup it on solaris

网友(2010-03-14):
你好 ,我想请教以下我在ubuntu9.10下安装IC5141 总是出现问题,麻烦帮下忙,谢谢。
之前也参考了一些网上的资料。
先把CDROM1、CDROM2、CDROM3和license文件复制到硬盘上。
而后
用root权限,建立了一个文件夹cds5用来作安装目的文件夹
mkdir /tools/cds5
而后用root新建一个用户lgang
而后设置root@LG:/tools# chmod 755 /tools/cds5
再设置用户权限:root@LG:/tools# chown -hR lgang /tools/cds5
用新建的用户登录root@LG:/tools# su lgang
然后进入CDROM1中,运行./SETUP.SH
然后要我输入目的文件夹,我输入 /tools/cds5后回车,
首先是提示什么 tar文件格式不对,要删除'\'之类的。再我下载了一个1.13的tar后发现还是不太好使。
没办法,我直接到/tools/cds5/install/bin.lnx86下去运行softload。
然后就一步步提示往下走: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Nri*k_*Ij4wY-D
        1) Local?"t)b(G/hF
        2) Other+Lw.AIq&r\C:]
           don't view README file
s y n@*a3U        4) Cadence Catalogjc_R${?p:mo \2z
        a) All of the above
D/JT!cp hH8_#?'F     然后确定就开始安装,首先是update install data啥的,在等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后,出现:checking  data file 又等了一段时间,就报错:
Checking data files...

Executing control programs (pre-load) ...
load_pkgs: 696: ./install/pkgs/dfIIdb50.41-p003lnx86.exe: not found

SL-10:Installation of dfIIdb50.41-p003lnx86 declined by control program (PRE_LOAD)
dfIIdb50.41-p003lnx86 will not be installedload_pkgs: 696: ./install/pkgs/dfIIdb50.41-p003lnx86.exe: not found
说文件没找到,但我 去文件夹里去看,其实都有的。听人说是权限设置的问题,可是我重新设置了后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后来用root权限都试了,也不行。

麻烦给我指点以下迷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04-21):
很好,推广Candece

网友(2010-11-27):
十分感谢,给我们讲述出现的问题要比发成功的结果更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回去试试

网友(2011-01-17):
寫呃很詳細

网友:
can kao yi xia

网友(2012-02-09):
参考下,下来看看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