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后仿后增益掉很多如何解决

楼主(2009-07-17):
做了一个轨到轨的运放。DRC,LVS都通过了,但是后仿的AC增益掉了30多DB,请问一下运放的后仿不好一般会是什么问题。有同学也碰到过类似问题,重画一版就好了,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可能是版图的电源线,地线的宽度问题吧。
edaboard上有看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电源和地线走的很宽的,后仿的结果说明电压没有怎么掉。本身运放的功耗很小,电流也很小,电源和地线走得应该足够宽了。

网友:
后提取带电阻了吗?如果仅仅是电容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不过如果你是全差分的,可以看看共模负反馈电路是否导致输出共模偏移过大~~

网友:
从没做过后仿,惭愧!

网友(2012-10-11):
我掉了60db....

网友:
直流点不对 鉴定完毕

网友:
过于笼统,具体电路情况千差万别。让大家靠猜谜是很难帮LZ得到LZ期待的正解的。。。

网友:
猜测:前仿真设置的电路静态偏置点过于敏感,后仿真的寄生R,导致静态点的较小偏移,使某些管子进入线性区了。建议在设计上改进,再改动版图。

网友(2013-06-01):
版图画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