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请大家来解决芯片不能工作了

楼主(2009-07-17):
这是一款数字电路芯片,里面都是逻辑电路,包括I/O的部分也没有模拟电路,芯片流片后拿去测试,在工作频率80M,温度25度可以正常工作,温度上升到80度,工作频率60M就不能工作了。不知道是电路的原因还是版图的原因?在衬底上多打电位有效吗?为什么?有什么相关资料可以查询呢?是因为衬底电位会受温度影响而分布不均吗?
工作频率和温度都是外加的,电路在仿真时都是全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的,版图是自动布局布线,ESD是以前流过片测试过可以正常使用的.
在该次MPW中,其他电路芯片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有这个芯片的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高温可靠性不行,也就是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太小了

网友:
应该与版图有关

网友:
设计不过关

网友:
估计是设计不过关!
simulation没有跑高低温!!!

网友:
性能对温度有依赖性,通常温度越高,驱动能力越小

网友:
通常温度越高,可靠性越差,性能越差,而你的设计刚好相反,有些奇怪

网友:
设计问题,你在前端设计时 ,请问你的是不是做全定制的数字芯片?

网友:
80度,外加的?自发热?

网友: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太差

网友(2009-11-03):
是不是内部布线的时候IR drop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