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uck 的占空比

楼主(2009-07-17):
我现在有一个锯齿波产生器,也产生了时钟信号
但是对于占空比的调节问题,一直不太明白。
有看到DATASHEET上说明了FB=1.0V时,占空比为90%,FB=1.5V时的占空比为0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你在对着datasheet设计ic?还是在使用一块已有的controller/driver ic?可以把ic的型号(或者datasheet的链接)告诉我们吗?只看这两个数很难明白你要实现的是什么呵。。。

楼主:
Thanks, batnet.
我是对着datasheet设计ic
Datasheet如下

网友A:
FB=1.5V, Duty=0是指IC最小duty為0
FB=1.0V, Duty=90%是指IC最大DUTY=90%

這兩個數據代表你可以轉換電壓的最大及最小值
Vout(min)=Vin*Duty(min)=Vin*0%=0V
Vout(max)=Vin*Duty(max)=Vin*90%=0.9Vin

了解了吧

网友(2009-08-27):
引用 网友A:
FB=1.5V, Duty=0是指IC最小duty為0 FB=1.0V, Duty=90%是指IC最大DUTY=90% 這兩個數據代表你可以轉換電壓的最大及最小值 Vout(min)=Vin*Duty(min)=Vin*0%=0V Vout(max)=Vin*Duty(max)=Vin*90%=0.9Vin 了解了 ...

这是测试条件,其实就是骗骗内部的调制器而已。0.9V骗它说,快点快点,没油了!1.5V就是骗它说,好了好了,油满了。
只在芯片验证的时候才有意义!

楼主(2009-10-27):
回复 网友B:
呵呵,版主说的有理,感觉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9-12-04):
学习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hehe,还有人反这个片子,貌似已经很不值钱了

楼主:
呵呵,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