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开发问题

楼主(2009-07-17):
板上焊接空白的EEPROM,这也是我们进行在线烧录时的情况。这时需要把TEST引脚下拉,EEDI/O引脚上拉。但在开机时需要把TEST引脚上拉一下才能进入系统,如果卡硬件没问题,系统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并提示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好驱动程序之后,打开PLXMON,这时EEPROM的标志会呈现黑色,即可访问状态,点击该标志,会打开EEPROM的内容。当然EEPROM空白的话,打开的内容是全‘F’的值,这时点击“浏览”打开配置数据文件(格式为xxx.eep),再点击write即可成功烧录EEPROM。如果你打开PLXMON时,EEPROM的标志呈现灰白色,即无法访问的状态,则有两种可能,一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二是因为你硬件有问题,比如晶振或者是EEPROM或者是9054芯片没有焊好。

另外,如果焊接空白的EEPROM,你把TEST引脚下拉,EEDI/O也下拉时,这时不需要上拉一下TEST便可以直接进入操作系统。但此时没有办法进行在线烧录,你打开PLXMON的EEPROM的页面时,会发现内容是全‘0’的值,这时对EEPROM进行write时,会提示出现错误。所以这种配置也只能是为了调试卡之用,并不能进行在线烧录。

我按照上边的步骤做,结果计算机在bios硬件检查时就死机了,然后我班9054板卡硬件eedi/O改为下拉,在启动,ok了。
然后在windows下打开plxmon,打开eeprom写数据,也能写进去,我也没有按上边说的test上拉一下,这是为什么呀?
是我有错吗?

网友(2009-10-07):
给你顶一个,尤其是test上拉的问题,我还真没有试过,只知道ready要下拉,lhold和lholda要对接

网友(2011-05-12):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检测到了EEPROM,而且打开PLXMON时,EEPROM的标志呈现黑色,标识可以读取,但是点击EEPROM的标志的时候,却弹出告警信息,说“the selected device is being accessed via PLX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