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一些函数

楼主(2009-07-17):
abs 绝对值, 模
acos 反余弦
acosh 反双曲余弦
acot 反余切
acoth 反双曲余切
acsc 反余割
acsch 反双曲余割
all 所有元素均非零则为真
alpha 透明控制
angle 相角
ans 最新表达式的运算结果
any 有非零元则为真
area 面域图
asec 反正割
asech 反双曲正割
asin 反正弦
asinh 反双曲正弦
atan 反正切
atan2 四象限反正切
atanh 反双曲正切
autumn 红、黄浓淡色
axis 轴的刻度和表现

B b
bar 直方图
binocdf 二项分布概率
binopdf 二项分布累积概率
binornd 产生二项分布随机数组
blanks 空格符号
bode 给出系统的对数频率曲线
bone 蓝色调浓淡色阵
box 坐标封闭开关
break 终止最内循环
brighten 控制色彩的明暗
butter 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

C c
caxis (伪)颜色轴刻度
cd 设置当前工作目录
cdf2rdf 复数对角型转换到实块对角型
ceil 朝正无穷大方向取整
cell 创建单元数组
char 创建字符串数组或者将其他类型
变量转化为字符串数组
charfcn Maple函数
Children 图形对象的子对象
clabel 等高线标注
class 判别数据类别
clc 清除指令窗中显示内容
clear 从内存中清除变量和函数
clf 清除当前图形窗图形
close 关闭图形窗
collect 合并同类项
Color 图形对象色彩属性
colorbar 显示色条
colorcube 三浓淡多彩交错色
colordef 定义图形窗色彩
colormap 设置色图
comet 彗星状轨迹图
comet3 三维彗星动态轨迹线图
compass 射线图;主用于方向和速度
cond 矩阵条件数
conj 复数共轭
continue 将控制转交给外层的for或while循环
contour 等高线图
contourf 填色等高线图
conv 卷积和多项式相乘
cool 青和品红浓淡色图
copper 线性变化纯铜色调图
corrcoef 相关系数
cos 余弦
cosh 双曲余弦
cot 余切
coth 双曲余切
cov 协方差矩阵
csc 余割
csch 双曲余割
cumsum 元素累计和
cumtrapz 梯形法累计积分

D d
dblquad 二重(闭型)数值积分指令
deconv 解卷和多项式相除
del2 计算曲率
demos 演示函数
det 行列式的值
diag 创建对角阵,抽取对角向量
diff 求导数,差分和近似微分
digits 控制符号数值的有效数字位数
dir 列出目录清单
dirac 单位冲激函数
disp 显示矩阵和文字内容
disttool 概率分布计算交互界面
doc 列出指定工具包中所有函数名
docsearch 进行多词条检索
double 把符号常数转化为16位相对精度的浮点数值对象
drawnow 刷新屏幕
dsolve 求解符号常微分方程

E e
edit 矩阵编辑器,打开M文件
Ei maple 指数积分
eig 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end 数组的最大下标,结束for,while,if 语句
eps 浮点相对误差
EraseMode 图形对象属性
error 显示错误信息
exit 关闭MATLAB
exp 指数
expand 对指定项展开
expm 矩阵指数
eye 单位阵
ezcontour 画等位线
ezcontourf 画填色等位线
ezmesh 画网线图
ezmeshc 画带等位线的网线图
ezplot 绘制符号表达式的二维图形
ezplot3 画三维曲线
ezpolar 画极坐标曲线
ezsurf 画曲面图
ezsurfc 画带等位线的曲面图

F f
factor 进行因式或因子分解
false 按指定大小创建全0逻辑数组
feather 从X轴出发的复数向量图,羽毛图
f 函数宏指令
fill 多边形填色图
find 寻找非数单下标标识
findsym 确认表达式中自由符号变量
fix 朝零方向取整
flag 红-白-蓝-黑交错色图
fliplr 矩阵的左右翻转
flipud 矩阵的上下翻转
floor 朝负无穷大方向取整
fminbnd 非线性函数在某区间中极小值
fminsearch 单纯形法求多元函数极值点指令
for (end) 按规定次数重复执行语句
format 设置数据输出格式
fourier Fourier变换
fsolve 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最简单格式
function 函数文件头
functions 观察函数句柄内涵
function handle 函数句柄
funfun 数值泛函函数和ODE解算器
funm 计算一般矩阵函数
fzero 单变量函数的零点

G g
gallery 产生测试矩阵
gca 获得当前轴的柄
gcf 获得当前图的柄
general 通用指令
get 获得图柄
getframe 获得影片动画图象的帧
ginput 用鼠标在图上获取数据
global 定义全局变量
gradient 梯度
gray 线性灰度
grid on/off 画坐标网格线

H h
heaviside 单位阶跃函数
help 在线帮助指令
helpbrowser 超文本文档帮助信息
helpdesk 超文本文档帮助信息
helpwin 打开在线帮助窗
hidden 网线图消隐开关
hist 统计频数直方图
histfit 带拟曲线的统计频数直方图
hold on/off 图形的保持
horner 转换成嵌套形式
hot 黑-红-黄-白交错色图
hsv 饱和色彩图

I i
i, j 虚数单位
if end 条件执行语句
if-else-end 程序分支控制
ifourier Fourier反变换
ilaplace Laplace反变换
imag 复数虚部
image 图像
impulse 给出系统的冲激响应
ind2sub 据单下标换算出全下标
inf 或 Inf 无穷大
inline 创建内联函数
input 提示键盘输入
int 计算积分
int2str 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inv 矩阵的逆
invhilb Hilbert矩阵法求逆阵
isa 判断指定变量类别
ischar 若是字符串则为真
isempty 若是空矩阵则为真
isfinite 若是有限数则为真
isglobal 若是全局变量则为真
ishandle 是否图柄
isinf 若是无穷大则为真
isletter 串中是字母则为真
islogical 若是逻辑数则为真
isnan 若为非数则为真
isnumeric 若是数值则为真
isolate maple的特殊指令
isprime 是否质数
isreal 若是实数矩阵则为真
isspace 串中是空格则为真
iztrans Z反变换

J j
jacobian Jacobian 矩阵
jet 变异HSV色图
jordan Jordan分解

K k
keyboard 键盘获得控制权

L l
laplace Laplace变换
legend 形成图例说明
length 确定数组长度
light 灯光控制
lighting 设置照明模式
limit 求极限
line 创建线对象
LineStyle 图形线对象属性-线型
LineWidth 图形属性-线宽
linmod2 从SIMULINK模型得到系统的状态方程
linspace 线性等分向量
load 从磁盘调入数据变量
Location 图形对象属性-位置
log 自然对数
log10 常用对数
log2 以2为底的对数
logical 将数值转化为逻辑值
logspace 对数等分向量
lookfor 关键词检索

M m
magic 魔方阵
maple 进入MAPLE工作空间计算
Marker 图形对象属性-点形状
MarkerEdge-
Color 图形对象属性-点边界色彩
MarkerFace-
Color 图形对象属性-点域色彩
MaekerSize 图形对象属性-点大小
material 对象材质
max 最大值
md 创建目录
mean 平均值
mesh 三维网线图
meshgrid 用于三维曲面的分格线坐标
mfun 对MAPLE中若干经典特殊函数的数值计算
mfunlist MAPLE经典特殊函数列表
mhelp 查阅Maple中的库函数及其调用方法
min 最小值
minreal 状态方程最小实现
mkdir 创建目录
mod 模数求余
more 命令窗口分页输出的控制开关
movie 播放影片动画
moviein 影片动画内存初始化
mtaylor Taylor级数展开

N n
NaN或nan 非数
nargin 函数输入量的个数
nargout 函数输出量的个数
ndims 数组的维数
norm 矩阵或向量范数
normcdf 正态分布累计概率
normpdf 服从N分布的随机变量取值x的概率密度
normrnd 产生服从N分布的随机数组
notebook 创建或打开M-book文件
null 零空间
num2str 把数值转换为字符串
numden 提取公因式

O o
ode45 高阶法解微分方程
ones 全1 数组
optimset
orth 值空间

P p
pack 合并工作内存中的碎块
pascal Pascal 矩阵
path 控制MATLAB的搜索路径
pathtool 修改搜索路径
pause 暂停
pcolor 用颜色反映数据的伪色图
peaks 产生peaks图形数据
pi 3.1415926535897….
pie 饼形统计图
pink 淡粉红色图阵
plot 直角坐标下线性刻度曲线
plot3 三维直角坐标曲线图
plotyy 双纵坐标图
polar 极坐标曲线图
poly 特征多项式,由根创建多项式
poly2sym 将多项式转换为符号多项式
polyfit 多项式拟合
polyval 求多项式的值
polyvalm 求矩阵多项式的值
pow2 2的幂
pretty 习惯方式显示
prism 光谱色图阵
prod 元素积

Q q
quad 低阶法数值积分
quadl 高阶法数值积分
quit 退出MATLAB
quiver 二维箭头图;主用于场强、流向

R r
rand 均匀分布随机数组
randn 正态分布随机数组
random 产生各种分布随机数组
randsrc 产生均布数组
rank 秩
real 复数实部
realmax 最大浮点数
realmin 最小正浮点数
rem 求余数
repmat 铺放模块数组
reshape 矩阵变维
residue 求部分分式表达
return 返回
roots 求多项式的根
rose 频数扇形图;主用于统计
rot90 矩阵逆时针旋转90度
rotate 旋转指令
round 四舍五入取整
rref 转换为行阶梯形

S s
save 把内存变量存入磁盘
sec 正割
sech 双曲正割
set 设置图形对象属性
shading 图形渲染模式
shg 显示图形窗
sign 函数符号,符号函数
simple 运用各种指令化简符号表达式
simplify 恒等式简化
simulink 打开SIMULINK集成环境
sin 正弦
sinh 双曲正弦
size 确定数组大小
slice 切片图
solve 求解代数方程组
sphere 产生球面数据
spinmap 颜色周期性变化操纵
spring 青、黄浓淡色
sqrt 平方根
square 轴属性 为方型
ss 产生状态方程LTI对象
stairs 阶梯形曲线图
std 标准差
stem 杆图
stem3 三维离散杆图
str2func 创建函数句柄 (punct)
strcmp 比较字符串
String 图形对象属性-字符串
subexpr 运用符号变量置换子表达式
subplot 创建子图
subs 通用置换指令
sum 元素和
summer 绿、黄浓淡色图阵
surf 三维表面图
surfc 带等高线的三维表面图
switch-case 多个条件分支
sym 产生符号对象
syms 定义基本符号对象
symsum 符号序列的求和

T t
tan 正切
tanh 双曲正切
taylor Taylor级数
text 图形上文字标注
tf 产生传递函数LTI对象
tfdata 从对象中提取传递函数分子分母多项式系数
tic 秒表起动
title 图形名
toc 秒表终止和显示
trace 迹
trapz 梯形数值积分
true 按指定大小创建全1逻辑数组
triplequad 三重(闭型)数值积分指令
type 显示文件内容

V v
var 求方差
version MATLAB 版本
view 设定3-D图形观测点
vpa 给出数值型符号结果

W w
what 列出当前目录上的M、MAT、MEX文件
which 确定指定文件所在的目录
while end 不确定次数重复执行语句
whitebg 图形底色控制
who 列出工作内存中的变量名
whos 列出工作内存中的变量细节
winter 蓝、绿浓淡色

X x
xlabel X轴名标注
xor 异或

Y y
Ycolor 图形对象属性-纵轴颜色
ylabel Y轴名标注

Z z
zeros 全零矩阵
zlabel Z轴名标注
zoom 二维图形的变焦放大
ztrans Z变换

Simulink模块

Add 求和模块
Breaker 开关
Current Measurement 电流测量器
Dc Voltage Source 直流电压源
Discrete Filter 离散滤波器模块
Gain 增益模块
In1 输入端口模块
Integrator 连续函数积分
Out1 输出端口模块
Parallel RLC Branch RLC并联支路
Powergui
Product 乘法器
Random Source
Scope 示波模块
Series RLC Branch RLC串联支路
Simulink SIMULINK基本库
Sine Wave 正弦波输出
Step 阶跃输出
Transfer Fcn 传递函数模块
Voltage Measurement 电压测量器

网友(2015-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