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命令大全

楼主(2009-07-17):
MATLAB命令大全
管理命令和函数
     help      在线帮助文件
     doc      装入超文本说明
     what      MMATMEX文件的目录列表
     type      列出M文件
     lookfor      通过help条目搜索关键字
     which      定位函数和文件
     Demo      运行演示程序
     Path      控制MATLAB的搜索路径
管理变量和工作空间
     Who      列出当前变量
     Whos      列出当前变量(长表)
     Load      从磁盘文件中恢复变量
     Save      保存工作空间变量
     Clear      从内存中清除变量和函数
     Pack      整理工作空间内存
     Size      矩阵的尺寸
     Length      向量的长度
     disp      显示矩阵或
与文件和*作系统有关的命令
     cd      改变当前工作目录
     Dir      目录列表
     Delete      删除文件
     Getenv      获取环境变量值
     !      执行DOS*作系统命令
     Unix      执行UNIX*作系统命令并返回结果
     Diary      保存MATLAB任务
控制命令窗口
     Cedit      设置命令行编辑
     Clc      清命令窗口
     Home      光标置左上角
     Format      设置输出格式
     Echo      底稿文件内使用的回显命令
     more      在命令窗口中控制分页输出
启动和退出MATLAB
     Quit      退出MATLAB
     Startup      引用MATLAB时所执行的M文件
     Matlabrc      主启动M文件
一般信息
     Info      MATLAB系统信息及Mathworks公司信息
     Subscribe      成为MATLAB的订购用户
     hostid      MATLAB主服务程序的识别代号
     Whatsnew      在说明书中未包含的新信息
     Ver      版本信息
*作符和特殊字符
     +
     —
     *      矩阵乘法
     .*      数组乘法
     ^      矩阵幂
     .^      数组幂
     \      左除或反斜杠
     /      右除或斜杠
     ./      数组除
     Kron      Kronecker张量积
     :      冒号
     ( )      圆括号
     [ ]      方括号
     .      小数点
     ..      父目录
     …      继续
     ,      逗号
     ;      分号
     %      注释
     !      感叹号
     ‘      转置或引用
     =      赋值
     = =      相等
     < >      关系*作符
     &      逻辑与
     |      逻辑或
     ~      逻辑非
     xor      逻辑异或
逻辑函数
     Exist      检查变量或函数是否存在
     Any      向量的任一元为真,则其值为真
     All      向量的所有元为真,则其值为真
     Find      找出非零元素的索引号
三角函数
     Sin      正弦
     Sinh      双曲正弦
     Asin      反正弦
     Asinh      反双曲正弦
     Cos      余弦
     Cosh      双曲余弦
     Acos      反余弦
     Acosh      反双曲余弦
     Tan      正切
     Tanh      双曲正切
     Atan      反正切
     Atan2      四象限反正切
     Atanh      反双曲正切
     Sec      正割
     Sech      双曲正割
     Asech      反双曲正割
     Csc      余割
     Csch      双曲余割
     Acsc      反余割
     Acsch      反双曲余割
     Cot      余切
     Coth      双曲余切
     Acot      反余切
     Acoth      反双曲余切
指数函数
     Exp      指数
     Log      自然对数
     Log10      常用对数
     Sqrt      平方根
复数函数
     Abs      绝对值
     Argle      相角
     Conj      复共轭
     Image      复数虚部
     Real      复数实部
数值函数
     Fix      朝零方向取整
     Floor      朝负无穷大方向取整
     Ceil      朝正无穷大方向取整
     Round      朝最近的整数取整
     Rem      除后取余
     Sign      符号函数
基本矩阵
     Zeros      零矩阵
     Ones       1” 矩阵
     Eye      单位矩阵
     Rand      均匀分布的随机数矩阵
     Randn      正态分布的随机数矩阵
     Logspace      对数间隔的向量
     Meshgrid      三维图形的XY数组
     :      规则间隔的向量
特殊变量和常数
     Ans      当前的答案
     Eps      相对浮点精度
     Realmax      最大浮点数
     Realmin      最小浮点数
     Pi      圆周率
     I,j      虚数单位
     Inf      无穷大
     Nan      非数值
     Flops      浮点运算次数
     Nargin      函数输入变量数
     Nargout      函数输出变量数
     Computer      计算机类型
     Isieee      当计算机采用IEEE算术标准时,其值为真
     Why      简明的答案
     Version      MATLAB版本号
时间和日期
     Clock      挂钟
     Date      日历
     Etime      计时函数
     Tic      秒表开始计时
     Toc      计时函数
     Cputime      CPU时间(以秒为单位)
矩阵*
     Diag      建立和提取对角阵
     Fliplr      矩阵作左右翻转
     Flipud      矩阵作上下翻转
     Reshape      改变矩阵大小
     Rot90      矩阵旋转90
     Tril      提取矩阵的下三角部分
     Triu      提取矩阵的上三角部分
     :      矩阵的索引号,重新排列矩阵
     Compan      友矩阵
     Hadamard      Hadamard矩阵
     Hankel      Hankel矩阵
     Hilb      Hilbert矩阵
     Invhilb      Hilbert矩阵
     Kron      Kronecker张量积
     Magic      魔方矩阵
     Toeplitz      Toeplitz矩阵
     Vander      Vandermonde矩阵
矩阵分析
     Cond      计算矩阵条件数
     Norm      计算矩阵或向量范数
     Rcond Linpack      逆条件值估计
     Rank      计算矩阵秩
     Det      计算矩阵行列式值
     Trace      计算矩阵的迹
     Null      零矩阵
     Orth      正交化
线性方程
     \/      线性方程求解
     Chol      Cholesky分解
     Lu      高斯消元法求系数阵
     Inv      矩阵求逆
     Qr      正交三角矩阵分解(QR分解)
     Pinv      矩阵伪逆
特征值和奇异值
     Eig      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Poly      求特征多项式
     Hess      Hessberg形式
     Qz      广义特征值
     Cdf2rdf      变复对角矩阵为实分块对角形式
     Schur      Schur分解
     Balance      矩阵均衡处理以提高特征值精度
     Svde      奇异值分解
矩阵函数
     Expm      矩阵指数
     Expm1      实现expmM文件
     Expm2      通过泰勒级数求矩阵指数
     Expm3      通过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求矩阵指数
     Logm      矩阵对数
     Sqrtm      矩阵开平方根
     Funm      一般矩阵的计算
泛函——非线性数值方法
     Ode23      低阶法求解常微分方程
     Ode23p      低阶法求解常微分方程并绘出结果图形
     Ode45      高阶法求解常微分方程
     Quad      低阶法计算数值积分
     Quad8      高阶法计算数值积分
     Fmin      单变量函数的极小变化
     Fmins      多变量函数的极小化
     Fzero      找出单变量函数的零点
     Fplot      函数绘图
多项式函数
     Roots      求多项式根
     Poly      构造具有指定根的多项式
     Polyvalm      带矩阵变量的多项式计算
     Residue      部分分式展开(留数计算)
     Polyfit      数据的多项式拟合
     Polyder      微分多项式
     Conv      多项式乘法
     Deconv      多项式除法
建立和控制图形窗口
     Figure      建立图形
     Gcf      获取当前图形的句柄
     Clf      清除当前图形
     Close      关闭图形
建立和控制坐标系
     Subplot      在标定位置上建立坐标系
     Axes      在任意位置上建立坐标系
     Gca      获取当前坐标系的句柄
     Cla      清除当前坐标系
     Axis      控制坐标系的刻度和形式
     Caxis      控制伪彩色坐标刻度
     Hold      保持当前图形
句柄图形对象
     Figure      建立图形窗口
     Axes      建立坐标系
     Line      建立曲线
     Text      建立文本串
     Patch      建立图形填充块
     Surface      建立曲面
     Image      建立图像
     Uicontrol      建立用户界面控制
     Uimen      建立用户界面菜单
句柄图形*
     Set      设置对象
     Get      获取对象特征
     Reset      重置对象特征
     Delete      删除对象
     Newplot      预测nextplot性质的M文件
     Gco      获取当前对象的句柄
     Drawnow      填充未完成绘图事件
     Findobj      寻找指定特征值的对象
打印和存储
     Print      打印图形或保存图形
     Printopt      配置本地打印机缺省值
     Orient      设置纸张取向
     Capture      屏幕抓取当前图形
基本X—Y图形
     Plot      线性图形
     Loglog      对数坐标图形
     Semilogx      半对数坐标图形(X轴为对数坐标)
     Semilogy      半对数坐标图形(Y轴为对数坐标)
     Fill      绘制二维多边形填充图
特殊X—Y图形
     Polar      极坐标图
     Bar      条形图
     Stem      离散序列图或杆图
     Stairs      阶梯图
     Errorbar      误差条图
     Hist      直方图
     Rose      角度直方图
     Compass      区域图
     Feather      箭头图
     Fplot      绘图函数
     Comet      星点图
图形注释
     Title      图形标题
     Xlabel      X轴标记
     Ylabel      Y轴标记
     Text      文本注释
     Gtext      用鼠标放置文本
     Grid      网格线
MATLAB编程语言
     Function      增加新的函数
     Eval      执行由MATLAB表达式构成的字串
     Feval      执行由字串指定的函数
     Global      定义全局变量
程序控制流
     If      条件执行语句
     Else      if命令配合使用
     Elseif      if命令配合使用
     End      For,whileif语句的结束
     For      重复执行指定次数(循环)
     While      重复执行不定次数(循环)
     Break      终止循环的执行
     Return      返回引用的函数
     Error      显示信息并终止函数的执行
交互输入
     Input      提示用户输入
     Keyboard      像底稿文件一样使用键盘输入
     Menu      产生由用户输入选择的菜单
     Pause      等待用户响应
     Uimenu      建立用户界面菜单
     Uicontrol      建立用户界面控制
一般字符串函数
     Strings      MATLAB中有关字符串函数的说明
     Abs      变字符串为数值
     Setstr      变数值为字符串
     Isstr      当变量为字符串时其值为真
     Blanks      空串
     Deblank      删除尾部的空串
     Str2mat      从各个字符串中形成文本矩阵
     Eval      执行由MATLAB表达式组成的串
字符串比较
     Strcmp      比较字符串
     Findstr      在一字符串中查找另一个子串
     Upper      变字符串为大写
     Lower      变字符串为小写
     Isletter      当变量为字母时,其值为真
     Isspace      当变量为空白字符时,其值为真
字符串与数值之间变换
     Num2str      变数值为字符串
     Int2str      变整数为字符串
     Str2num      变字符串为数值
     Sprintf      变数值为格式控制下的字符串
     Sscanf      变字符串为格式控制下的数值
十进制与十六进制数之间变换
     Hex2num      变十六进制为IEEE标准下的浮点数
     Hex2dec      变十六制数为十进制数
     Dec2hex      变十进制数为十六进制数

建模
     Append      追加系统动态特性
     Augstate      变量状态作为输出
     Blkbuild      从方框图中构造状态空间系统
     Cloop      系统的闭环
     Connect      方框图建模
     Conv      两个多项式的卷积
     Destim      从增益矩阵中形成离散状态估计器
     Dreg      从增益矩阵中形成离散控制器和估计器
     Drmodel      产生随机离散模型
     Estim      从增益矩阵中形成连续状态估计器
     Feedback      反馈系统连接
     Ord2      产生二阶系统的ABCD
     Pade      时延的Pade近似
     Parallel      并行系统连接
     Reg      从增益矩阵中形成连续控制器和估计器
     Rmodel      产生随机连续模型
     Series      串行系统连接
     Ssdelete      从模型中删除输入、输出或状态
     ssselect      从大系统中选择子系统
模型变换
     C2d      变连续系统为离散系统
     C2dm      利用指定方法变连续为离散系统
     C2dt      带一延时变连续为离散系统
     D 2c
变离散为连续系统
     D 2cm
利用指定方法变离散为连续系统
     Poly      变根值表示为多项式表示
     Residue      部分分式展开
     Ss2tf      变状态空间表示为传递函数表示
     Ss2zp      变状态空间表示为零极点表示
     Tf2ss      变传递函数表示为状态空间表示
     Tf2zp      变传递函数表示为零极点表示
     Zp2tf      变零极点表示为传递函数表示
     Zp2ss      变零极点表示为状态空间表示
模型简化
     Balreal      平衡实现
     Dbalreal      离散平衡实现
     Dmodred      离散模型降阶
     Minreal      最小实现和零极点对消
     Modred      模型降阶
模型实现
     Canon      正则形式
     Ctrbf      可控阶梯形
     Obsvf      可观阶梯形
     Ss2ss      采用相似变换
模型特性
     Covar      相对于白噪声的连续协方差响应
     Ctrb      可控性矩阵
     Damp      阻尼系数和固有频率
     Dcgain      连续稳态(直流)增益
     Dcovar      相对于白噪声的离散协方差响应
     Ddamp      离散阻尼系数和固有频率
     Ddcgain      离散系统增益
     Dgram      离散可控性和可观性
     Dsort      按幅值排序离散特征值
     Eig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Esort      按实部排列连续特征值
     Gram      可控性和可观性
     Obsv      可观性矩阵
     Printsys      按格式显示系统
     Roots      多项式之根
     Tzero      传递零点
     Tzero2      利用随机扰动法传递零点
时域响应
     Dimpulse      离散时间单位冲激响应
     Dinitial      离散时间零输入响应
     Dlsim      任意输入下的离散时间仿真
     Dstep      离散时间阶跃响应
     Filter      单输入单输出Z变换仿真
     Impulse      冲激响应
     Initial      连续时间零输入响应
     Lsim      任意输入下的连续时间仿真
     Ltitr      低级时间响应函数
     Step      阶跃响应
     Stepfun      阶跃函数
频域响应
     Bode      Bode图(频域响应)
     Dbode      离散Bode
     Dnichols      离散Nichols
     Dnyquist      离散Nyquist
     Dsigma      离散奇异值频域图
     Fbode      连续系统的快速Bode
     Freqs      拉普拉斯变换频率响应
     Freqz      Z变换频率响应
     Ltifr      低级频率响应函数
     Margin      增益和相位裕度
     Nichols      Nichols
     Ngrid      Nichols图的栅格线
     Nyquist      Nyquist
     Sigma      奇异值频域图
根轨迹
     Pzmap      零极点图
     Rlocfind      交互式地确定根轨迹增益
     Rlocus      画根轨迹
     Sgrid      在网格上画连续根轨迹
     Zgrid      在网格上画离散根轨迹
增益选择
     Acker      单输入单输出极点配置
     Dlqe      离散线性二次估计器设计
     Dlqew      离散线性二次估计器设计
     Dlqr      离散线性二次调节器设计
     Dlqry      输出加权的离散调节器设计
     Lqe      线性二次估计器设计
     Lqed      基于连续代价函数的离散估计器设计
     Lqe2      利用Schur法设计线性二次估计器
     Lqew      一般线性二次估计器设计
     Lqr      线性二次调节器设计
     Lqrd      基于连续代价函数的离散调节器设计
     Lqry      输出加权的调节器设计
     Lqr2      利用Schur法设计线性二次调节器
     Place      极点配置
方程求解
     Are      代数Riccati方程求解
     Dlyap      离散Lyapunov方程求解
     Lyap      连续Lyapunov方程求解
     Lyap2      利用对角化求解Lyapunov方程
演示示例
     Ctrldemo      控制工具箱介绍
     Boildemo      锅炉系统的LQG设计
     Jetdemo      喷气式飞机偏航阻尼的典型设计
     Diskdemo      硬盘控制器的数字控制
     Kalmdemo      Kalman滤波器设计和仿真
实用工具
     Abcdchk       检测(ABCD)组的一致性
     Chop      n个重要的位置
     Dexresp      离散取样响应函数
     Dfrqint      离散Bode图的自动定范围的算法
     Dfrqint2      离散Nyquist图的自动定范围的算法
     Dmulresp      离散多变量响应函数
     Distsl      到直线间的距离
     Dric      离散Riccati方程留数计算
     Dsigma2      DSIGMA实用工具函数
     Dtimvec      离散时间响应的自动定范围算法
     Exresp      取样响应函数
     Freqint      Bode图的自动定范围算法
     Freqint2      Nyquist图的自动定范围算法
     Freqresp      低级频率响应函数
     Givens      旋转
     Housh      构造Householder变换
     Imargin      利用内插技术求增益和相位裕度
     Lab2ser      变标号为字符串
     Mulresp      多变量响应函数
     Nargchk      检测M文件的变量数
     Perpxy      寻找最近的正交点
     Poly2str      变多项式为字符串
     Printmat      带行列号打印矩阵
     Ric      Riccati方程留数计算
     Schord      有序Schwr分解
     Sigma2      SIGMA使用函数
     Tfchk      检测传
递函数的一致性
     Timvec      连续时间响应的自动定范围算法
     Tzreduce      在计算过零点时简化系统
     Vsort      匹配两根轨迹的向量

网友(2015-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