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直接传送LVDS信号可以达到多长距离?

楼主(2009-07-17):
以前一直用LVDS 芯片来传送,确实FPGA本身都支持LVDS信号传送, 而且速率挺高的,就是不知道FPGA本身的驱动能力多强,驱动cable的话,可以到多长距离.

网友:
这要看传输的速率,用的器件,电缆的性能,这些因素综合决定

网友:
在PC設計上,我們可以分PCB走線和CABLE走線兩種,一般來說PCB板端走線至少都可以走到10英吋,但是如果用cable走線的話,盡量越短越好
因為cable上面的損失比較大,cable處理的好壞,也會影響LVDS的走線長度。

网友(2009-08-17):
没人知道确切多少吗》

网友:
板材、速率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
It depends on your cable and receiver.

网友:
跟驱动和走线都有关系

跟驱动和走线都有关系

网友(2015-03-22):
看板子了

网友:
看你的传输介质,PCB上还好,要是过接插件,信号质量大减

网友(2015-07-21):
这个还真没有走过那么长的线。不过之前包括线缆,差不多30cm也是有过的。还是楼上说的,要看你的驱动和接收端,当然还要看你的走线阻抗匹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