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tsmc18rf 的bug

楼主(2009-07-17):
我在tsmc18的工艺库下选取NMOS2v,选取fingers=6,每个管子的宽度是1.6u,但是做LVS的时候报错显示1.595u(我设置的最小间距也是0.005u),测量也确实是1.595u,但是我把fingers分别选取1,2,3,4,5,6,7,9的时候,只有3和6的显示1.595u,其余的都是显示正确的1.6u,请问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你这个bug找到的也太容易的了吧

你这个bug找到的也太容易的了吧
肯定不是了。应该是其他方面吧

楼主: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的,可以帮忙解答下不

网友:
听起来很诡异。。
很少用finger,一般能用multiplier就用multipl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