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 Tcl 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8):
最近在学习Laker Tcl脚本语言,下面是laker自带的一段示例,我想让结果输出成一个文本文档应该怎么做?

proc findLabel {libname} {
dbOpenLib -lib $libname
set cellList [dbGetAllCells -lib $libname]
puts ""
foreach cell $cellList {
set cellType [dbGetAllViews -lib $libname -cell $cell]
#
#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cell types: symbolic, layout, and mdevice
#
if { $cellType == "layout" } {
set cv [dbOpenCV -lib $libname -cell $cell]
if { $cv != 0 } {
set aList [dbGet -obj $cv -attr Shapes]; #a label is a shape object
foreach object $aList {
if { [dbGet -obj $object -attr Type] == "Label" } {
set labelValue [dbGet -obj $object -attr Text]
puts "Lib: $libname Cell: $cell Label Text: $labelValue"
}
}
dbCloseCV -cv $cv
}
}
}
dbCloseLib -lib $libname
}

网友(2010-08-09):
在第一个foreach前加:
   set input  [open label w]
这句中label为生成的文件名。
然后,将第二个foreach语句中的puts那句改为:
   puts $input  "Lib: $libname   Cell: $cell   Label Text: $labelValue"
这句将找到的label输出到文件中。
最后,在dbCloseLib -lib $libname语句下加一句:
   close $input
保存退出。
搞定!

网友:
cannot be unmapped. Aborting..

网友(2014-11-10):
回复 网友A:
我在 Pre-CTS时候 对其进行优化,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但是优化可以继续进行,那这个问题需要怎么修复呢

网友:
厉害,我都不会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