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验证与IC验证?

楼主(2009-07-18):
大家做FPGA和做IC一样详细的验证吗?是不是功能仿真,也不管什么covarage,时序能满足就直接download调试了

网友(2009-08-21):
That is depend on FPGA capability.
And when you have some analog circuit inside you need extra ADC/DAC for verification.

网友:
同问 呵呵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感觉有差别的,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应该还是有相当的差别吧,请有工作经验的同学帮忙。

网友:
是啊 高手快来 解答一下 呵呵 多谢了

网友(2009-11-30):
good post,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要看FPGA的规模了。如果比较小的FPGA设计,比如说glue logic,一般来讲时序过了就可以直接上板调试

否则的话和IC验证差不多,需要搭建验证平台,分解规格,然后根据分解的规格来编写测试用例。
要保证所有的规格都要覆盖到,并且要保证达到code coverage的要求。  仿真全部通过后才能上板验证

网友:
谢谢  楼上的 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
期待详细的解释

网友:
9楼解释的很清楚了,说白了就是看设计的规模大小

网友:
FPGA 验证和ASIC 验证最大的区别是干活的受认可程度不一样。如果是FPGA 验证,感觉差不多了,直接download就好了,不会很要求做完备的验证(虽然完备验证还是有必要的,但是不是很被认可),因此,工作的时间投入比较少,而且会被FPGA 原型验证牵着走,不停地通过EDA 重现FPGA 上发现的问题其实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然后,定位出来了,设计的有时候也觉得没有他们自己做SignalTap或ChipScope。ASIC 验证则不一样,由于投片成本较高,即使有FPGA 原型验证,依然很受重视。需要完备的验证,做功能覆盖率,代码覆盖率。在厂家返回网表和SDF 后,还要做后仿真,但是FPGA 基本不会做网表级仿真(虽然也做过一次)。
总之,做FPGA 验证,和做ASIC 验证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压力也完全不一样。^_^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基于仿真的方法,从覆盖率方面讲是占优势的,但对用例构造要求很高,这种方法理论上是好的;‘
基于FPGA的方法,通常不是跑用例,而是直接跑业务功能,从覆盖率上看不一定能做到很好,特别是复杂的IC,FPGA方法对复杂IC来说可能比较实际一些,特别对验证能力不是很强的研发团队。

网友:
FPGA 的验证要求不高。
但若要量产的话,后仿还是必要的。尤其对于异步逻辑。
要充分考虑FPGA的批量差异,在小批量的时候若有测试不过的必须检查出否设计存在不足。
否则,一旦出货,还是被动。
不过,较ASIC要好的多

网友:
期望有经验的来讲解一下。

网友:
感谢guantou,受教了!

网友(2010-01-10):
FPGA验证更注重降低验证成本,IC验证更注重验证的可靠性。
虽然流程上差不太多,但是这侧重点的不同会引起具体执行上的巨大差异。

网友:
看的不太懂啊
要学习的东西可真多啊

网友(2011-05-23):
FPGA验证方面感觉要比IC做得少,基本上就是仿真了(可以反复下载嘛,呵呵!),很多时候FPGA本身就是验证工具,当然有时候FPGA速度不够,测的CASE不多,相应的PHY要用样片替代,做IC时候验证要仔细(没有做过,感觉,呵呵!)有时候要有完整的环境对芯片功能和时序进行验证!验证有时候太耗时间了

网友:
看电路的大小和时序要求吧 一般高速电路都要有很严格的时序约束和验证后才能上板调试 低速和小规模电路基本不用太怎么验证

网友(2013-01-09):
questions:what do you want to test/verification,design functions or quality?

网友:
求更详细的讲解   两个应该可以并行开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验证分很多种IC功能验证就是验证IC功能,不用管覆盖率和时序
FPGA原型验证只能验证部分功能 很多都验证不了 如flash ram 专用IP等

网友(2013-11-11):
期待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
功能验证是一定要管的,覆盖率也有要求

网友:
我是看回复的。。。

网友(2014-06-03):
求教育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