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cadence环境中使用calibre弹不出窗口来?

楼主(2009-07-18):
为什么我在cadence环境中使用calibre弹不出窗口来? 点击RUN -DRC 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在终端单独运行calibre则完全没有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cdsinit里面设置不对,或者shell设置不对

网友(2009-08-22):
把语言改成英语吧,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cdsinit中关于指向calibre skill interface的指向有问题吧

网友(2010-10-31):
是语言的原因,我把语言改为英语就好了。。。

网友(2012-04-09):
支持!
如果其他设置没有错误的话,把语言改成英语就可以了。

网友:
改语言可以在登录的时候在右下角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