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nece 16.2 安装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09-07-18):
同志们,安装cadence 16.2时,一定要把license manager 和 spb162安装在同一个盘,同一个主目录下,否则,破解就会不成功。。今天我折腾了一天,就是因为没有安装在同一目录下,造成破解不成功。。。

一定要吸取教训啊。。

网友A:
16.2的crack应该不需要安装license manager吧,直接把crack放到需要破解的程序文件夹下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正要安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志们,安装cadence 16.2时,一定要把license manager 和 spb162安装在同一个盘,同一个主目录下,否则,破解就会不成功。。今天我折腾了一天,就是因为没有安装在同一目录下,造成破解不成功。。。

一定要吸取教 ...

我感觉,还是用15。7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2的crack应该不需要安装license manager吧,直接把crack放到需要破解的程序文件夹下运行就可以了

我也是這樣的,目前沒有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