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救! 用定时器计数,在bios中用LOG_printf在message log中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7-19):
为什么在message log中输出只有几行信息呢?后面的就输不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还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万分火急!
这是我的定时程序:
#include <std.h>
#include <log.h>
#include <tsk.h>
#include <sem.h>
#include <gio.h>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emifa.h>
#include <csl_timer.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gpio.h>
#include <csl_dat.h>
#include <csl_cache.h>
#include <fvid.h>
#include <edc.h>

#include "appData.h"
#include "scom.h"
#include "seeddm642.h"
#include "Tcpip_loopbackcfg.h"
static TIMER_Handle hTimer1;

static Uint32 TimerEventId;

static int cnt = 0;
main()
{
              TIMER_Config myTimConfig;
        CSL_init();
  /*.................网络通信部分........................................*/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1);
    DAT_open(DAT_CHAANY, DAT_PRI_LOW, DAT_OPEN_2D);

    SCOM_init();

    CACHE_setL2Queue(0x3, 0x7);
    CACHE_setL2Queue(0x1, 0x7);
    CACHE_setPriL2Req(CACHE_L2PRIHIGH);
    // create all SCOM and message objects
    SCOM_create("NETOK", NULL);
  /*..............................定时器部分..............................*/
        hTimer1 = TIMER_open(TIMER_DEV1, 0);
        TimerEventId = TIMER_getEventId(hTimer1);
        IRQ_globalDisable();
                IRQ_nmiDis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nmiEnable();
        IRQ_map(TimerEventId, 15);
        IRQ_reset(TimerEventId);
        myTimConfig.cnt = 0x0;
        myTimConfig.ctl = 0x305;
        myTimConfig.prd = 0x00124f8;//1ms定时,即每1ms,cnt计数增1
        TIMER_config(hTimer1, &myTimConfig);
        IRQ_enable(TimerEventId);
        TIMER_start(hTimer1);
}
void CLK_cnt()
{
   cnt++;
   LOG_printf(&trace,"cnt VAL is %d\n", cnt);
}

在message log里输出的结果:
0   cnt VAL is 1

1   cnt VAL is 2

2   cnt VAL is 3        为什么只能输出这三行呢?下面的就输不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没有看程序,但是我想提醒一下LOG_printf()有一项设置,它决定保留前面的消息还是保留最后的消息

网友:
可能是缓冲设置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