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ance AMS 数模联合仿真问题

楼主(2009-07-20):
现在本人在做一个标签中的小模块,需要用到数模混合仿真。我们选用了cadance的AMS,但是将verilog代码转换成symbol后,没有电源和地,单独仿真数字模块,输出电压居然有5V,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设置数字模块的电源和地?

网友:
在Virtuoso Schematic中,选Tools->Mixed Signal Opts.
在Mixed-Signal中,选Interface Elements

网友(2011-03-03):
可以将模拟产生的基准电压给数字电路供电吗?怎么设置???

网友(2012-07-13):
请问有AMS教程吗

网友(2012-08-24):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因为数字部分的电平是设置出来的,参见Vankee的答复。

网友:
我记得是在ADE中设置数字和模拟接口电压

网友:
cadence真是强大。

网友:
很想看看,可是没钱